实参与形参问题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3-08-30):
显然可以的阿!

形参和实参没有实际关系的! 只要类型匹配而已!

形参不要变量都是可以的!只要有类型也是可以的!

网友B:
当然没问题
int add(int x, int y);

调用的时候
int x = 1;
int y = 2;
int z = add(x, y);

网友C:
C 只有值传递一种方法,所以函数调用不会修改实参,不过可以传入地址,让函数修改其中的数据。
C++ 增加了引用方式,把C用指针的做法,隐藏了,表面上 和值传递相同,不过可以修改实参的数据了

网友D:
肯定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