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指针释放

楼主(2013-08-30):
假如有一个函数,目的是想安全的释放指针
SecureRelease(POINTER *p){
   if(p!=NULL)
     delete p;
}
为了防止错误的释放指针,怎么判断这里的p是引用还是指针;
//传入SecureRelease指针类型未知,假如如下情况发生,如何避免运行时错误
int a=5;
int *p=&a;
int *b=new int(5);
int *q=b;
//
SecureRelease(p);
SecureRelease(q);

网友A:
delete空指针是不会有问题的。楼主是想封装一下delete p; p = null;

其实我觉得没有必要

网友B:
既然用c++,用域守卫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至于释放函数,只能自己配置,如果是堆分配的,释放函数可以是delete
或者类似的放函数

网友C:
SecureRelease(POINTER *p);
//这个接口只是针对手动动态分配的

网友D:
指针问题一直是老大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