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异常问题

楼主(2013-08-30):
程序是基于MFC的对话框程序,使用了多线程。
连续运行release版本六十多个小时之后,出现了指针访问异常的问题,使用dumpfile.dmp文件调试时,定位到
ntdll.dll,提示出现access violation,但是无法进一步定位出错位置。

目前我重新用debug版本测试,希望出现问题时能够多获取点信息。

但是在这里还想请教一下各位,出现这种情况时,如何定位出错位置?

网友A:
建议你使用OD来调试,你这样多线程问题一般不好找

网友B:
1、肯客不是ntdll的问题,而是你访问了空指针;
2、最好使用dump文件,如果难以定位,就编译成debug版本的
3、这个问题没有想象中那么难以定位,只要重现没有定位不了的

网友C:
elease版编译选项别开帧指针优化,并且pdb生成完整,一样能dump出完整信息。
有条件最好带着windbg跑,而不是生成Minidump,要生成完整dump,几百兆那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