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dsp 汇编指令

楼主(2013-08-30):
dsp中,loc32 寻址方式 是什么意思啊?怎么根据指令判断使用的是什么寻址方式?

网友A:
这应该是直接寻址吧  loc32不是一个地址吗
我觉得要知道指令是什么寻址  就要明白他的操作过程
汇编不是特别懂   个人理解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应该是直接寻址吧  loc32不是一个地址吗
我觉得要知道指令是什么寻址  就要明白他的操作过程
汇编不 ...

这还真不是直接寻址,表示的是查询32位数据,可以用直接寻址/间接寻址/寄存器等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还真不是直接寻址,表示的是查询32位数据,可以用直接寻址/间接寻址/寄存器等 ...

我个人的理解    就是从loc32这个地址处取到数据    再和ACC寄存器里面的值加运算
将计算的结果送入ACC寄存器    是不

网友B:
ADDL指令相当于  *loc32 += *ACC;
loc32和ACC都是存放地址的寄存器。
loc32相当于基地址,ACC相当于累加地址,最后返回到loc32。

楼主:
引用 网友B:
ADDL指令相当于  *loc32 += *ACC;
loc32和ACC都是存放地址的寄存器。
loc32相当于基地址,ACC相当于累 ...

我理解的是loc32不是寄存器(而且在F2812dsp中,确实也没这样一个寄存器),它只是表示一个标号,表示这条指令的操作数是32位的,这个32位的操作数可以使用直接寻址/间接寻址/寄存器寻址等。

网友A:
引用 网友B:
ADDL指令相当于  *loc32 += *ACC;
loc32和ACC都是存放地址的寄存器。
loc32相当于基地址,ACC相当于累 ...

谢谢  跟我想的有些差异   原来是将相加结果送入loc32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