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805-24 P4口问题

楼主(2013-08-30):
现在要使用P4.5 P4.4.作为普通输出口,怎么设置才能做到?   在程序开始设置 P4M0 P4M1 为 0,发现P4.2 P4.3 可以输出,P4.4.P4.5无法输出

网友A:
由于P4.4/P4.5 Pin的Reset后Default设定为OCD_ICE功能,因此如不要OCD_ICE功能后,需要使用P4.4/P4.5 Pin的话,需要在程序一开始就设定Disable OCD ICE功能在P4.4/P4.5

设定方式如下就可以:

ISPCR=0x80;
IFMT=0x07;    //#AUXRA_Rd ;set read AUXRA command
SCMD=0x46;
SCMD=0xB9;
Data=IFD;
//Data|=0x20;      //AUXRA.5=1 enable OCD_ICE on P4.4/P4.5
Data&=0x04;      //AUXRA.5=0 disable OCD_ICE on P4.4/P4.5
IFD=Data;
IFMT=0x06;  //AUXRA_Wr ;set write AUXRA command
SCMD=0x46;
SCMD=0xB9;
ISPCR=0x00;

网友B(2014-03-15):
追问大师啊,我是把上面的程序放在我的主程序里的一开头的位置了,但是没有实现我想要的P4.4和P4.5为 准双向口啊?
sbit Led1= P4^4;
sbit Led2= P4^5;
void main(void)
{
        uchar Data=0;
        ISPCR=0x80;         //使能ISP/IAP 读/写/擦除功能
        IFMT =0x07;  //设置 读 AUXRA寄存器 (保护的SFR)
        SCMD =0x46;         //当ISPCR.7为“1”且SCMD顺序写入命令“0x46 0xB9”时,ISP操作被触发
        SCMD =0xB9;
        Data = IFD;
        Data&=0x04;  //disable OCD_ICE on P4.4/P4.5
        IFD  =Data;
        IFMT =0x06;  //设置写 AUXRA 寄存器(保护的SFR)
        SCMD =0x46;
        SCMD =0xB9;
        ISPCR=0x00;

        Led1=0;
        Led2=0;
        while(1){delay(200);}
}

网友B:
OK,改好了,就是上面的程序了。“Data|=0x20;”改为“Data&=0x04;”谢谢楼主!!

网友A:
引用 网友B:
OK,改好了,就是上面的程序了。“Data|=0x20;”改为“Data&=0x04;”谢谢楼主!! ...

:handshake

楼主(2014-12-12):
谢谢楼主!就是上面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