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主板PCB 布线

楼主(2013-08-30):
电脑PCB主板 在接口附近敷铜都是一块一块的 完全分离 各个敷铜之间通过一个细导线连接 这是为什么
大家谁知道
给我指点一下

网友A:
外部感应到强脉冲时可以烧毁细线,这样避免了殃及整个主版,舍卒保车的办法。

楼主(2013-11-15):
引用 网友A:
外部感应到强脉冲时可以烧毁细线,这样避免了殃及整个主版,舍卒保车的办法。 ...

不至于把 就算是再强的脉冲 烧毁那个PCB敷铜 也是不容易的 就算真的烧坏了 那内部电路肯定早就全完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至于把 就算是再强的脉冲 烧毁那个PCB敷铜 也是不容易的 就算真的烧坏了 那内部电路肯定早就全完了 ...

现代CMOS电路的IO上都有对电源和地的钳位二极管设计,目的就是泄放突发电流来保护器件,只要细线的承载能力低于钳位二极管,那么在钳位二极管烧毁之前切断电路的话,器件就可被拯救。

网友B:
什么搞法都有,也有用高压瓷片接一起的,还有用磁珠接一起的,都是防浪涌,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

网友C:
不太同意版主,铜皮的过流能力是很强的,要烧断还是很要一点电流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太同意版主,铜皮的过流能力是很强的,要烧断还是很要一点电流啊。

我也这么认为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搞法都有,也有用高压瓷片接一起的,还有用磁珠接一起的,都是防浪涌,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 ...

那你选择哪一种呢

网友D:
屏蔽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