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AD问题

楼主(2013-08-30):
各位大侠!问一下关于STM32内置的问题。
1. 我用stm32内置的AD采集电压采集到的电压值经转化基本正确,但是后两位一直不稳,如外部输入2.0V采集到了电压可能是2010mv或者2050V即只有前两位准,后两位不稳定。
2. stm32 参考手册没有看到关于参考电压设置,是差分输入还是单端输入的有关设置。 还是stm32内置ADC不用设置这个问题。采集到的电压后两位不稳定是否与此有关。
3。 在没有模拟电压输入的情况下,采集到的电压时~1600mv 。而不是0v 对么?

网友A:
第三条相当于浮空啊

网友B:
估计是时钟没有分频吧,直接默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