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平台] ubuntu下vim + ctags + taglist配置和使

楼主(2013-08-30):
ctags可以建立源码树的索引,使程序员在编程时能迅速定位函数、变量、宏定义等位置去查看原形
以下是在ubuntu下ctags的下载安装和配置过程:
下载并安装ctags,终端输入命令
sudo apt-get install ctags
建立源码索引,比如我经常需要查阅Linux的内核代码,而这些代码放在/home/hjw951/arm/linux-2.6.12目录下

那么在终端进入到该目录后,输入命令ctags -R *,你会发现多了一个tags文件,这个就是索引文件
向vim注册索引文件tags的路径,用root用户在终端输入gedit /etc/vim/vimrc
在打开文件的最后添加一行(当然,具体路径根据你自己的情况)
set tags=/home/user/arm/linux-2.6.12/tags
然后关闭终端重新打开,你就可以用VIM在任意地方查看有关Linux的函数原形

taglist插件

想必用过Source Insight的人都记得这样一个功能:SI能够把当前文件中的宏、全局变量、函数等tag显示在Symbol窗口,用鼠标点上述tag,就跳到该tag定义的位置;可以按字母序、该tag所属的类或scope,以及该tag在文件中出现的位置进行排序;如果切换到另外一个文件,Symbol窗口更新显示这个文件中的tag。

在vim中的taglist插件所实现的就是上述类似的功能,有些功能比SI弱,有些功能比SI更强。而且,taglist插件还在不断完善中!

要使用taglist plugin,必须满足:

      打开vim的文件类型自动检测功能:filetype on

    系统中装了Exuberantctags工具,并且taglistplugin能够找到此工具(因为taglist需要调用它来生成tag文件)

     你的vim支持system()调用

taglist安装

1.在用户主目录建立.vim

[atom@localhost ~]$mkdir .vim

2.解压taglist_45.zip到.vim目录下

[atom@localhost ~]$unzip taglist_45.zip -d  .vim

解压后的目录结构如下

[atom@localhost ~]$ ls-R taglist

taglist:
doc plugin

taglist/doc:

taglist/plugin:
taglist.vim

3.安装taglist
[root@localhost atom]# cp /taglist/doc/taglist.txt /usr/share/vim/vim71/doc/
[root@localhost atom]# cp /taglist/plugin/taglist.vim/usr/share/vim/vim71/plugin/

4.生成帮助标签
进入vim的doc路径。
cd /usr/share/vim/vim71/doc

启动vim,命令模式下输入
:helptags . (.不可少,表示当前目录。也可以在任意目录中启动vim,只要指定:helptags usr/share/vim/vim71/doc/)

生成帮助标签后,就可以使用下面的命令查看taglist帮助
:help taglist.txt

现在可以vim中试着打开taglist,输入命令
:TlistToggle 来打开和关闭taglist窗口。(命令可以简写为Tlist)

命令使用介绍

Ctrl+] :在函数调用的地方跳转到函数定义的地方

Ctrl+t:返回到上一个查找的地方解压后的目录结构如下

网友A:
希望看到楼主更多的教程,我替需要的同学谢谢你

网友B:
信息量挺大

网友C(2014-04-25):
引用 网友B:
信息量挺大

信息量确实挺大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不错,学习

好好学习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希望看到楼主更多的教程,我替需要的同学谢谢你

希望看到更多教程,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学习一下

必须要好好学习一下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F:
好东西!

好东西要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