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不到宏定义了,求解决方法

楼主(2013-08-30):
刚重命名了CCS5.2自己设计的工程文件,然后就找不到宏定义了,求解决方法。。。。Ctrl+左键点击宏定义的时候出现如下提示,,不能跳转到宏定义位置了,电脑也重启过了,编译结果也没有错误,我只是重命名了工程名,重命名前一切正常的,求大婶们支招~~~~~~~~~~

楼主:
问题已解决,只要改动一下Includes路径就行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问题已解决,只要改动一下Includes路径就行了!!!

解决了就好   新建工程   要么把.h文件复制到工程目录下  有么指定include的路径

网友B:
最简单就是搜索文件放在根目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