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衰减电路问题

楼主(2013-08-30):
可有大神解释一下,为什么按π型衰减电路计算出来的电阻值,在仿真中达不到预置的衰减倍数
附件为衰减100倍的电路

网友A:
2500/51=49.
小学算术。

网友:
附图波形图 啊

网友B:
估计是不要接50欧负载啊,
若接50欧,    那么51//50=25,  这时分压与2.5K  就是百分之一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2500/51=49.
小学算术。

好像不是这么算的,在百度里找了很多资料,这些阻值,对应的都说是衰减100倍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像不是这么算的,在百度里找了很多资料,这些阻值,对应的都说是衰减100倍 ...

那你到百度去问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到百度去问吧。

:L

网友B:
你看看负载条件是不50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看看负载条件是不50欧?

试了一下,仿真接上,差不多是达到了,不过,实物测试,还是差的比较多,这种衰减网络,焊接是不是有什么要注意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试了一下,仿真接上,差不多是达到了,不过,实物测试,还是差的比较多,这种衰减网络,焊接是不是有什么 ...

仿真的信号发生器是电压源,对电压源来说R4有无是一样的,不影响信号发生器输出电压。

“实物测试,还是差的比较多,这种衰减网络,焊接是不是有什么要注意的”
首帖未说明输入信号频率,从仿真示波器波形看,频率大约1MHz。在这样的频率下,已经需要注意分布电容的影响。必要时应该并联电容分压。这不是焊接问题,是对电路的理解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仿真的信号发生器是电压源,对电压源来说R4有无是一样的,不影响信号发生器输出电压。

“实物测试,还是 ...

信号源频率1MHZ,振幅2V,用小频率信号试,都输出不了正弦波,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实在不懂,刚开始学,求指教

网友A:
引用 楼主:
信号源频率1MHZ,振幅2V,用小频率信号试,都输出不了正弦波,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实在不懂,刚开始学, ...

什么是“小频率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是“小频率信号”?

我用multisystem仿真,从几赫兹到几百Khz,都出不了正弦波:Q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用multisystem仿真,从几赫兹到几百Khz,都出不了正弦波

把你的仿真放下!最简单电路用最简单分析最简单计算就好。如若还不行,再重新学习一遍。还不行,放弃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你的仿真放下!最简单电路用最简单分析最简单计算就好。如若还不行,再重新学习一遍。还不行,放弃 ...

再去试试:dizzy:

瞎试。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用multisystem仿真,从几赫兹到几百Khz,都出不了正弦波

“都输出不了正弦波,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不是正弦波,总得有个什么波吧?你不把波形贴出来,谁能知道是方是圆是三角四角?

仿真软件中的信号发生器,可以产生正弦、三角、矩形波,还可以设置占空比。估计你的信号发生器设置错误。
为何不用示波器A通道看输入波形?示波器做成双通道四通道甚至八通道,不是放在那摆样子的。

网友D:
能不能说清楚点,仿真测试衰减多少倍?实物测试衰减多少?你在仿真的时候有没有考虑示波器内部的负载?

网友:
R4是分流,R3和R5是分压。说的是功率衰减100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输出不了正弦波,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不是正弦波,总得有个什么波吧?你不把波形贴出来,谁能知道 ...

信号发生器设置成正弦波的时候,是不能设置占空比的;示波器两个通道都试过,效果是一样的,等了差不多一分钟,示波器出来的波形是下图这样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信号发生器设置成正弦波的时候,是不能设置占空比的;示波器两个通道都试过,效果是一样的,等了差不多一 ...

16楼的回复,看清楚了吗?
没让你两个通道轮流换着用,要同时用。同时用的目的,是输入输出波形进行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