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晚老大出个题目,让10分钟做完,结果我想了半个小时……

楼主(2013-08-30):
昨晚老大出个题目,让10分钟做完,结果我想了半个小时……

题目是这样的:
    有四个按键,四个灯,
    KEY1 -- 电源开关,按下此键,电源灯亮,再按一下,所有灯灭
    KEY2 -- 亮灯键,按一下亮一下灯
    KEY3 -- 灭灯键,按一下灭一下灯
    LED0 -- 电源指示灯
    LED1-3 -- 指示灯,
    要求:先开的灯先灭,轮流上岗,比如,第1次,按下K2,则LED1亮,第二次按下K2则LED2亮,如果此时按下K3则应该LED1灭,如果再按下K1,则LED3应该亮,再按下K2则LED2灭,依次类推
       坛子里面的高手,说说你们的方法与思路,可以考虑冒泡法或队列,最好自己找个板子动手试一下,这个题目的意义就是,如果一个水池有四个水泵供水,则他们的使用寿命会比较平均……
       好了,高手们,开始吧,或许这对你来说只是个简单的逻辑问题哦^_^

楼主:
有没有做出来的,可否把代码贴出来共享一下俺也学习学习……

网友A:
就纯粹的逻辑关系,又没啥速度要求,有啥花哨的

网友B:
不明白这题目难点在哪里

网友C:
算法上的逻辑,回去玩玩

网友D:
算是锻炼新手逻辑和兴趣的一题,楼主多练习,形成逻辑体系就快了。

网友E:
没什么难度.又没有统计亮灯时间做规划.
应该这么说1-3,优先级1最高.相同亮灯时间先开优先级高的.
关灯键:将亮灯时间最长的灯关闭.

网友E:
两个四进制循环.亮灯就将下一个灭的点亮.灭灯就将下一个亮的关闭.全部亮就禁用亮灯键.全部灭就禁用灭灯键
电源键按一下,如果开就全关闭,如果关就点亮电源灯.

你们公司是做智能家居的吧?
你们老大的问题还是不实用.看起来是正确的.问题出在电源灯上.关机状态所有灯关闭,电源灯亮起.这样晚上很容易找到电源开关.开灯状态,电源灯关闭.因为开灯就更容易找到电源开关了.如果所有灯都不亮,肯定是跳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没什么难度.又没有统计亮灯时间做规划.
应该这么说1-3,优先级1最高.相同亮灯时间先开优先级高的.
关灯键:将 ...

是的,优先把亮灯时间长的熄灭,把熄灯时间长的打开……

网友F:
做两个环。
一个点亮环,一个熄灭环。
两个环都只往一个方向轮动。

楼主:
不知道大家动手试了没有,下面是我当时写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更好的方法,如果有,请交流一下,谢谢!
下面这段程序是在圈圈的51开发板上做的试验:
电路连线是这样的:
S1 - LED开灯键
S2 - LED关灯键
S3- 电源键
如果有板子的话可以试一下,俺是菜鸟,希望大家不要鄙视,但也请大家不要眼高手低,虽然是简单的题目,你不好好想一下,就不知道会有更好的方法,
我当时看这题目时也觉得没什么,可是越写逻辑越混乱,后来静下心来,慢慢整理了一下,才写出来的。我同事有用冒泡法写的,也不错,还有其它方法,
所以,我还是希望大家能想更多的解决办法,而不是一看这个题目就觉得没水平,解决这个小问题浪费时间,觉得在这个论坛问这个问题的人,就是弱智,我是来与大家讨论的,希望大家不要人身攻击,谢谢!
同时也希望,那些像我一样的菜鸟能多动动脑,多动动手,多思考思考看有没有更好的方法,谢谢!

顺便说一下,我做的时候多加了一个灯,效果是一样的!

//----------------------------------------------------------------------------------------------------------------------------------------------
// 存储亮灯的队列
unsigned char box[4] = {1,2,3,4};    // 就绪队列
unsigned char on_seq[4] = {0,0,0,0}; // 已开灯队列(完成队列)

// led_inc - 开灯键按下标志
// led_de  - 关灯键按下标志
// power_st - 电源按键标志
unsigned char led_inc,led_de,power_st;

//*********************************************************************
// 执行相关任务
//*********************************************************************
void on_off_deal( void )
{
   unsigned char seq_sum,item_swap;
   unsigned char i;

   // 系统电源按键
   if(power_st == TRUE){
      OnLed8();  // 打开power灯
   }
   else
   {
     led_all_off();   // 关闭所有的灯

     for(i=0;i<4;i++) // reset the state of leds
         {
       on_seq = 0;  // 开灯队列清空
       box = (i+1); // box 队列复位
       led_de = FALSE; // 开灯键无效
       led_inc = FALSE; // 关灯键无效
     }

         return;
   }

   // 开灯按键
   if((led_inc & power_st) == TRUE)
    {
        seq_sum = on_seq[0]+on_seq[1]+on_seq[2]+on_seq[3];
        if(seq_sum < 10)  // 检测是否全开,如果没有全开,则执行开的动作
        {
           item_swap = box[3];
           box[3] = box[2];
           box[2] = box[1];
           box[1] = box[0];
           box[0] = item_swap;

           // 点亮的灯入队列
           if(on_seq[3] == FALSE )
           {
             on_seq[3] = on_seq[2];
             on_seq[2] = on_seq[1];
             on_seq[1] = on_seq[0];
             on_seq[0] = item_swap;
           }

           led_sw(on_seq[0],TURN_ON); // 开灯,每次只开队尾的灯

         }

     }
     led_inc = FALSE; // 保证按键每次只执行一次

    // 关灯按键
    if((led_de&power_st) == TRUE)
    {
        seq_sum = on_seq[0]+on_seq[1]+on_seq[2]+on_seq[3];

        if(seq_sum >= 10)   // 如果开灯队列已满,关最先排在队头的
        {
            item_swap = on_seq[3];
            on_seq[3] = 0;
        }
        else
        {
                    if(seq_sum != 0)        // 如果开灯队列没有满,且不为空
                        {
                if(on_seq[2] != FALSE)
                                {
                    item_swap = on_seq[2];
                    on_seq[2] = 0;
                }
                else{
                    if(on_seq[1] != FALSE){
                        item_swap = on_seq[1];
                        on_seq[1] = 0;
                    }
                    else{
                        if(on_seq[0] != FALSE){
                            item_swap = on_seq[0];
                            on_seq[0] = 0;
                        }
                    }
                // 容错检测,以保证box队列中没有空位,将熄灭的灯,装入就绪队列
                if(box[0]==0){
                   if(box[1]==0){
                        if(box[2]==0){
                            if(box[3] == 0){
                                 box[3] = item_swap;
                              }
                              else{
                                box[2] = item_swap;
                              }
                           }
                           else{
                             box[1]=item_swap;
                           }
                       }
                       else
                       {
                         box[0]=item_swap;
                       }
                    }
                 }
                        }
        }

            led_sw(item_swap,TURN_OFF); // 执行关灯动作
   }

   led_de = FALSE; // 保证按键只执行一次

}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两个四进制循环.亮灯就将下一个灭的点亮.灭灯就将下一个亮的关闭.全部亮就禁用亮灯键.全部灭就禁用灭灯键
...

我们不是做智能家居的,我们是做空调的,这个题目的意义在于,如果有一个空调上有四个风机,那么它们使用的寿命会比较平均……

网友G:
4个2进制,0000,亮灯《-,灭灯-》

网友H:
要寿命平均的话,定时切换四个风机不好么,并且自动统计每台风机运行总时间,作为风机寿命的参考。到一定时间还能提醒更换……
省得人工切麻烦,万一人工没切,会存在长时间运行同一台风机的可能。

网友I:
有点像循环队列

楼主:
引用 网友H:
要寿命平均的话,定时切换四个风机不好么,并且自动统计每台风机运行总时间,作为风机寿命的参考。到一定时 ...

有时只开一台,有时要同时开多台,这个是根据个人需要调节的……

网友J:
时间问题,相信LZ会搞出来的

网友K:
不知道有没有理解楼主的意思
我就是先开的灯  关也是先关
后开的灯 也是后关

typedef struct
{
INT8U led_state0:1;
INT8U led_state1:1;
INT8U led_state2:1;
INT8U led_state3:1;
INT8U led_state4:1;
INT8U led_state5:1;
INT8U led_state6:1;
INT8U led_state7:1;
}LED_BIT;
typedef union
{
LED_BIT led_bit;
INT8U led_state;
}LED_STATE;
typedef struct
{
INT8U left_count;
INT8U right_count;
INT8U length;
LED_STATE led_value;
}FUN_STATE;

void Task1(void)
{
switch ( Key_Value )
{
  case KV_UP:
  {
      fun_state.led_value.led_bit.led_state0 ^= 1;
   if ( !fun_state.led_value.led_bit.led_state0 )
   {
    fun_state.led_value.led_state &= 0xF0;
    fun_state.left_count = 0;
    fun_state.right_count = 0;
   }
   break;
  }
  case KV_DN:
  {
   if ( fun_state.led_value.led_bit.led_state0 )
   {
    if( (fun_state.left_count < 3) )
    {
     fun_state.length ++;
     fun_state.left_count ++;
     fun_state.led_value.led_state |= _BV(fun_state.left_count);
     if ( fun_state.left_count == 3 )
     {
      fun_state.left_count = 0;
     }
    }
   }
   break;
  }
  case KV_LF:
  {
   if ( (fun_state.led_value.led_bit.led_state0) && (fun_state.length!=0) )
   {
    if( (fun_state.right_count <= fun_state.length+1) )
    {
     if (fun_state.length!=0)
      fun_state.length --;
     fun_state.right_count ++;
     fun_state.led_value.led_state &= ~_BV(fun_state.right_count);
     if ( fun_state.right_count == 3 )
     {
      fun_state.right_count = 0;
     }
    }
   }
   break;
  }
  case KV_MD:
  {
   break;
  }
  default:
   break;
}
Key_Value = KV_NO;
}

void Task2(void)
{
LedPort = fun_state.led_value.led_state;
}

网友L:
看不懂 四个按键 四个灯?明明是三个按键????

网友M:
一个标志位(开关),2个圆圈就能搞定吧(开一个,关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L:
看不懂 四个按键 四个灯?明明是三个按键????

不好意思,我把poweroff键一块整合成开关键了

网友N:
建立一个结构数组,数组中每个元素代表每个灯,每个元素中包含灯的点亮状态和点亮时间计数器,按开灯键时,检测没有打开的灯的计数器,计数值最小的优先开,按关灯键时,同样检测计数器,计数值最大的优先关。

当然,在中断中,要对点亮的灯的计数器进行增量计数。

注意计数周期及溢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