惊讶地发现居然可以用C++进行嵌入式程序开发

楼主(2013-08-30):
最近,我惊讶地发现居然可以用C++进行嵌入式程序开发,甚至是裸系统程序。之前,做单片机开发、STM32上程序开发,想到的都是C语言、汇编语言,根本就没有考虑过还可以用C++语言做开发。近日,在学习公司的项目之后,发现C++有其独道之处。开发起来比C语言更方便架构搭建与程序管理。

网友A:
才知道啊 好多编译系统都支持C++的 但是好像有限制

网友B:
用gcc的 g++ 很方便啊

网友C:
这个  老早就可以了   楼主

网友D:
这个貌似很早就可以了

网友E:
的确是这样的

网友F:
用C++的确是更加方便管理

网友G:
嵌入式linux上,普遍就是用C++开发应用程序!
像STM32这种小的嵌入式系统,C估计是大多数的

网友H:
  很少用C++

网友I:
从单片机到上位机,早已全面放弃C了。

网友J:
求推荐成熟稳定的C++ MCU代码
开源的项目有木有啊?

可以看看john_lee老师的帖子

网友K:
菜农天天喊着C++

网友L:
正在转向C++的路过!

网友M:
C++开发的小程序会比相应的C大一些。如果程序较小,用C好;如果程序较大,用C++好。

谬论! https://bbs.21ic.com/icview-551444-1-1.html

网友N:
已经用C++做嵌入式开发很长时间了

网友O:
LZ还是接触的项目太少了

网友E:
这应该是以后的发展趋势

网友P:
很多编译器就本身不支持C++,楼主如何用呢?

楼主:
哈哈,MDK上有个C++的例子楼上的可以去看看,不错哦

网友P:
其实个人感觉吧,就裸奔来说中小程序真没啥价值,就目前来说吧,外设库都是C写的

网友I:
无论大中小程序,C++在运行效率和资源开销方面都完胜C。
说到外设库,有很多人不用库而直接访问硬件,而厂家的外设库在功能扩展、运行效率和资源开销上都不令人满意是一个重要原因。

网友Q:
这以后   应该是一种趋势吧   我是这么理解的

网友R:
引用 网友I:
无论大中小程序,C++在运行效率和资源开销方面都完胜C。
说到外设库,有很多人不用库而直接访问硬件,而厂 ...

小程序不可能完胜的.

网友S:
嵌入式系统C++和系统机C++有什么区别吗,有没有教程啊

网友T:
keil  可以用C++吗?

网友U:
用C++编程底层驱动   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   不过  现在   身边用的人不多了   而已

网友V:
C++的时代快结束了...

C++的地位相当于ARM中的ARM9/ARM11...
上有A8/A9的碾压...下有M4的追击...
唯一的优点就是有知识积累...开发速度快...但这又不能挽回颓势...

新人已经很少选择ARM9了...
追求深度嵌入式的选择C...M3/M4...
追求软件工程的选择更先进的C#.Java等等...A8/A9...

廉颇老矣.尚能饭否...看着VS2012中的选装项MFC...不想说一个时代的结束么?
Heilsberg的Delphi进化成为了今天的C#...
C++你又何去何从....

网友I:
引用 网友V:
C++的时代快结束了...

C++的地位相当于ARM中的ARM9/ARM11...

转了一篇**(https://bbs.21ic.com/icview-607264-1-1.html)来回复你

网友W:
存在即是合理,都是工具,没有好坏之分,看用的人

网友X:
Keil 的调试器还没有为C++做调整呢,好多C++符号根本分析不出来

网友L:
引用 网友V:
C++的时代快结束了...

C++的地位相当于ARM中的ARM9/ARM11...

MFC, 历史遗留产物而已!

网友Y:
我用KEIL的MDK好像不行,C++管理外部变量实现移植什么的确实比C要方便很多

网友Z:
一直在用C啊,C++只是写个上位机

网友AA:
c++的好处,开发效率高;c++的坏处,内存占用,执行效率相对c语言开发的产品要差一些。C才是真正的王道!!

网友R:
引用 网友AA:
c++的好处,开发效率高;c++的坏处,内存占用,执行效率相对c语言开发的产品要差一些。C才是真正的王道!! ...

还有个坏处就是太复杂.以至于没有哪个编译器能完全支持C++

网友AA:
就是啊,无论是从语言本身, 还有编译器 ,c都比c++好很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