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LM339N设计正弦波转方波的过零比较器,在20KHZ下失真,有人能解释下原因吗

楼主(2013-08-30):
正弦波峰值4V,频率20KHz,用LM339N做过零比较器转成方波,发现方波严重失真,有人能告诉我一下原因吗?PS:2Hz的正弦波转方波效果很好,频率变到20KHz就不可以了。

楼主:
开始用的LM555cm做的施密特触发器,但是占空比不能达到50%,所以选择用这个,但是这个出现很大失真,求大神解答,有没有一个改进的方案

网友A:
1、反相输入端没有直流通路。
2、15k上拉电阻太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反相输入端没有直流通路。
2、15k上拉电阻太大。

谢谢斑竹。我要跟零比较,反相输入端不应该接地吗?上拉电阻怎么确定,我是看网上说大部分用15K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斑竹。我要跟零比较,反相输入端不应该接地吗?上拉电阻怎么确定,我是看网上说大部分用15K的。 ...

你的反相输入端可没有接地。

楼主:
我换成LM393N,情况好了很多,但是波峰仿真时容易出现毛刺,而且方波倾角有点大,能不能改进一下@maychang

网友B:
你这不是跟零比较吧!好像工作在线性状态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不是跟零比较吧!好像工作在线性状态吧!

那怎么样是跟零比较,我对线性和非线性不是很懂

网友C:
输出接个上拉电阻,就好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你的反相输入端可没有接地。

你是同相输入,反相端接电容就相当于开路了;然后我也想请教maychang老师,输出产生的波形失真情况有没有可能是因为运放的SR不够呢,因为20K的频率需要至少2*PI*20K*4V/s的摆速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你是同相输入,反相端接电容就相当于开路了;然后我也想请教maychang老师,输出产生的波形失真情况有没有 ...

电压比较器与运放不同之处,有一点就是比较器的压摆率很高,速度快。
通常比较器不使用增益带宽积和压摆率来表示其速度,往往是用延迟时间来表示,因为比较器通常是要求输出方波。这在其datasheet中看得很清楚。

刚刚找了下LM339N的datasheet,确实没有SR参数,只有一个response time
多谢指导,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