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口之间的PCB地线敷铜设计

楼主(2013-08-30):
电脑主板上面的PCB 也是这么敷铜的 是不是都是这个意思

网友A:
如果是高速信号的话,这么分割地岂不是更容易引起EMI问题?

网友B:
是的,单点接地减少IO线收到数字逻辑电路对其影响。这是EMC兼容性设计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