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在逆变器里的控制芯片都是DSP而不是ARM?

楼主(2013-08-30):
今天吃饭和朋友聊起来,突然意识到这个问题,发现我在工作中所看到的所有的逆变器厂家,无论中外,都是使用的是DSP作为控制核心,为什么这样呢?为什么不用ARM呢?

另外,是不是相近性能的DSP比ARM卖的要贵?我貌似有这样的感觉,这又是为什么呢?

求大神们指点!

网友A:
个人感觉还是计算速度的关系吧。诸如计算正弦什么的,DSP的计算优势还是ARM暂时无法比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感觉还是计算速度的关系吧。诸如计算正弦什么的,DSP的计算优势还是ARM暂时无法比拟的。 ...

可是现在cortex M3系列的主频不是跟DSP都差不多么?听说M4里面还有专门的浮点运算模块。价格还便宜。。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是现在cortex M3系列的主频不是跟DSP都差不多么?听说M4里面还有专门的浮点运算模块。价格还便宜。。 ...

这个应该和芯片的发展过程有关系吧,DSP很早就实现了高速的计算,而且也形成了一个根深蒂固的共识。而ARM应该这几年才真正发展起来,或许未来会有很多ARM被应用到这方面吧。

网友B:
有成熟的方案谁愿意做小白鼠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成熟的方案谁愿意做小白鼠

:D

网友C:
DSP擅长PWM算法,经常用在电机控制、逆变器、变频器众

网友D:
可能和TI品牌推广有关。
变频、电机驱动这类产品稳定性很重要,DSP使用较早、方案成熟。DSP价格是贵,但此类产品利润都比较高,芯片价格暂时影响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能和TI品牌推广有关。
变频、电机驱动这类产品稳定性很重要,DSP使用较早、方案成熟。DSP价格是贵,但此 ...

嗯,多谢了,我同学也有提到TI的DSP系列的电气稳定性。看来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