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行与并行双向通讯

楼主(2013-08-30):
控制端与设备端采用的是8位并行双向数据接口,并且频率较高,最高可以为100M,以前是用排线来联接,但现在控制端需要与设备端分隔一段较长的矩离,所以原来的并行排线已无法适用,现有一电缆线,规格是:内含有5对屏蔽双绞线,其可以传送的速率为GBIT 级,以及一对是非屏蔽双绞线。

所以想问一下,是否可以做一个转换板来实现通讯,我的设想是:时钟线用一对,另外四对采用时分复用来实现8位并行数据通讯,另一对非屏蔽双绞线为控制信号,比如说读写,片选等!

由于频率较高,又不想用FPGA来做,所以不知道是否可以移位器等硬件逻辑电路来实现?

网友A:
有一类芯片叫做“串行器”、“解串器”,就是专门用来将并行信号转换成差分串行信号远距传输后再恢复为原并行信号的。Maxim公司就有,去其官网看看吧。如果传输距离不是很远,可以采用良好的线材来解决,双绞线并不合适,思路可以借鉴80线和40线IDE排线的设计差别。

楼主:
距离有3-5米,所以也只有双绞线才能可靠传送。
另外一个问题是,如何实现在双绞线中因发送冲突而不至于损坏器件, 单端通讯的话,如果输出部件都是OC的话,是可以直接线与在一条有上拉的数据线,就样就是有访问冲突,即同时写数据,也不会损坏器件,最多是丢失数据,但是如果是差分线通讯,这个如何解决呢? 万一没有协调好,双方都住数据线写数据,就可能会造成器件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