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问题

楼主(2013-08-30):
我使用的MEGA8L 单片机,现在对烧写程序的 高压编程 和 低压编程 有些不明白 不知道 什么时候要用高压编程烧写 是不是这款单片机第一次烧写程序时都要进行高压烧写一次啊,什么情况烧写程序 能导致单片机 被锁死啊 谢谢各位了

网友A:
发错版块了

网友B:
举个例子:
所谓低压编程,是指通过SPI接口进行。但是否能使用SPI接口,是由熔丝位决定的。如果熔丝位已经设置成不允许使用SPI接口,那就无法进行“低压编程”,只能“高压编程”。若用“高压编程”将熔丝位修改之后,仍可“低压编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举个例子: 所谓低压编程,是指通过SPI接口进行。但是否能使用SPI接口,是由熔丝位决定的。如果熔丝位已经 ...

老大单片机都懂

网友B:
ATmega8有个Bug:该芯片复位引脚可以做I/O口用。但若将其设置成输出,那么就再也不能擦除重新写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