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红外收发管,红外发射二极管的载频一定要是38K吗?

楼主(2013-08-30):
(无正文)

网友A:
用红外接收二极管收,可以自已定,若用红外接收模块,就得按厂商提供数据,一般为38K.

网友B:
中国人大都习惯用一双筷子吃饭 你非要用刀呀叉呀什么的也不会有人反对 ;P

网友C:
这个还真没研究过~~~:lol

网友D:
如果用用于红外通信的发射和接收管,脉冲宽度可以达到微妙级别的。
不同的发射和接收管子,调制最高频率肯定有限制的。
这需要你自己找数据手册看了。

网友E:
不用载波也行
看你自己的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中国人大都习惯用一双筷子吃饭 你非要用刀呀叉呀什么的也不会有人反对

但是,现在给的要求是筷子做不到的啊- -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用用于红外通信的发射和接收管,脉冲宽度可以达到微妙级别的。
不同的发射和接收管子,调制最高频率肯 ...

我现在想要知道的就是我的调制脉冲能到多少。。。这个对我很关键= =

网友F:
如果解调电路是自行设计的话,载波频率可以在很大范围内选择,但最好按照业界的标准来设计,这样可以使用标准的解调元件。

楼主:
引用 网友F:
如果解调电路是自行设计的话,载波频率可以在很大范围内选择,但最好按照业界的标准来设计,这样可以使用标 ...

解调我可以用FPGA,但是现在。。- -

网友G:
不是FPGA的问题。是接收端的检波电路,没那么好做的。
这个没有固定频率的要求。

网友E:
普通遥控用的接收头载波从三十多K到五十多K的都有

网友H:
上边朋友说的对,曾用过43K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是FPGA的问题。是接收端的检波电路,没那么好做的。
这个没有固定频率的要求。 ...

我不知道你怎么理解的,但是我现在用FPGA,已经可以解调出信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普通遥控用的接收头载波从三十多K到五十多K的都有

- -   我都说了是二极管那种,不是接收头。。。接收头频率限定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 -   我都说了是二极管那种,不是接收头。。。接收头频率限定了!

6楼不是给你回了吗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不知道你怎么理解的,但是我现在用FPGA,已经可以解调出信号了!

还好,灵敏度和抗干扰满足要求就行。
放太阳光下面试试,有没有影响?

网友I:
引用 楼主:
我不知道你怎么理解的,但是我现在用FPGA,已经可以解调出信号了!

能解调出信号,不等于实用,比如通信距离、抗其它光线干扰等等。

网友J:
38KHZ这个载波频率是常用的频率而已,也不是所有红外接收头都使用这种频率。除了38KHZ,市面上还有26、36、40、56、80等频率的红外接收头。当然这些指定频率的接收头只能接收对应载波频率,比如38只能接收38的,56只能接收56的。
除了这些固定频率的,红外接收头还有宽频的(也有人叫变频或全频),这种接收头可以接收一段范围内的频率,比如36~56KHZ的接收头就可以接收这个范围内的所有频率,那么38和40KZ也是可以被接收的。

网友K:
一体化接收头才有固定的频率,只是红外二极管的话,随便频率
它只是一个光敏元件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