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开发一个USB/GPIB控制器,卖200块,有人要么?

楼主(2013-08-30):
正在开发一个USB转GPIB的模块,有L,T,PP,SR,DT,DC,C等功能。
在一个系统里只能自己作为C模式。不支持DEVICE模式(目的是减少成本,因为和电脑连接的GPIB卡,大都是C模式)。

很老的技术,不知道有没有人要,请大家指点一下哈:)

楼主:
看来还是只能卖1000元一套,量太少

网友A:
有需求,但不一定会买你的.
仪器用的比较多

网友B:
估计不怎么样,现在的仪器一般都有、232、usb

楼主:
在工厂环境下USB通信不可靠,而且一旦出现问题,恢复很麻烦。而且USB的机械连接头也容易松.
RS232相对USB,要可靠一些.
如果要做到尽量安全,GPIB可能是唯一选择.
当然如果你只是从示波器上读一个数据,哪没有必要用GPIB,如果你需要用读出来的数据控制其它设备,则最好用GPIB.
如果你的控制涉及安全问题, 比如你控制一个设备可能导致另外一个设备损坏,则需要用GPIB,比如你控制一个设备的输出,这个设备输出需要通过示波器来读取,如果这个设备输出的动态范围比较大,则可能需要通过GPIB来控制示波器换档.如果使用USB,出了错就比较麻烦了.

网友C:
搞USB还不如做232的市场更大的些,也稳定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