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dows超级终端使用图文详细教程

楼主(2013-08-31):
跟超级终端算是杠上了!

楼主:
首先需要连接串口,进行串口设置。连接串口至PC相应接口,另一端连接在硬件平台的Uart1 接口上。确认连接无误。打开超级终端软件,进入如下图1 所示界面:

图1 超级终端画面

楼主:
填入连接名,选择图标,点击“确定”,如下图2 所示。

图2 连接画面

楼主:
连接时选择通讯使用串口,有的PC可能有两个串口,使用时请确认选择已连接到平台的串口,可以选择 COM1、COM2... ,点击“确定”,出现图3 画面。

图3 串口设置窗口

楼主:
修改波特率为 38400bps 或 115200bps(根据 NBOOT 中 调试波特率设置),数据流控制为“无”(注意:这样可以从终端输入字符),结果如下图4 所示:

图4 串口参数修改

楼主:
之后点击“确定”。开启硬件平台电源,监视超级终端输出,等待系统启动,如下图5 所示。

图5 超级终端窗口

WinCE系统启动之后,就可以在硬件平台上使用WinCE的基本功能了。

楼主:
问题 1:如何打开或关闭数据终端。

答:参考图 6,

图6 超级终端窗口

楼主:
问题 2:如何重新设置数据终端的波特率。

答:如上关闭串口,选择菜单“文件”---> “属性”出现图 7 情况,点击“配置”按钮即可设置,如图8 。

图7 属性设置 1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学习了,谢谢楼主。

看到别人的帖子,所以要学习一下这个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错不错

谢谢支持的。

网友C:
不错不错  楼主介绍得很详细  不过看起来不难  做起来也不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错不错  楼主介绍得很详细  不过看起来不难  做起来也不难的

:handshake

网友D:
现在一般都可以自己写串口软件了   怎么还用超级终端呢  不解

楼主:
引用 网友D:
现在一般都可以自己写串口软件了   怎么还用超级终端呢  不解

牛人!

网友E(2013-12-30):
确实很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