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高人关于这个模拟电路的疑问

楼主(2013-08-31):
这个图是我看模拟书上的问题,不是很理解,请问这个电路是怎么稳定静态工作点的?我听华老师教课,她只说温度升高Ic升高后,因为有R1跟R2电阻,所以能稳定。请帮忙分析下怎么稳定的?附图在楼下

楼主:
麻烦各位工程师给分析讲解下怎么稳定静态工作点的。本人刚开始自学模拟电子技术,多谢了!

网友A:
这种叫做电压并联负反馈。
注意集电极信号与输入信号相位相反,所以是负反馈。
因为反馈支路中加了支电容C2,将一定频率以上交流短路到地,故一定频率以上的信号没有负反馈。但对直流而言,这个负反馈总存在,故可稳定工作点。

网友B:
楼主:分析静态工作点,只要看直流通路。如果你看不懂楼上版主说的,那么你可以自己这样看:Ic增加后,Uc怎么变?R1、R2两端的电压又怎么变?流过其的电流又咋变?Ib又怎么变?Ic又会怎么样呢?反过来,Ic减少,整个过程又怎样呢?能看出是怎么起到稳定作用的了吗?这就是负反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分析静态工作点,只要看直流通路。如果你看不懂楼上版主说的,那么你可以自己这样看:Ic增加后,Uc怎 ...

楼上,看您说的,好像您对maychang大斑竹心领神会似的,您就不要如此谦虚了。你就不客气滴一五一十地唠一唠:
1. Ic增加后,Uc怎么变?
2. R1、R2两端的电压又怎么变?
3. 流过其的电流又咋变?
4. Ib又怎么变?
5. Ic又会怎么样呢?
6. 反过来,Ic又如何减少……

楼主:
我的分析是:某种原因引起Ic增加,使得Uc增加,R2电位升高,R1电位升高,进一步使得Ib增加,Ube也增加。这样不是就Ic越来越大了吗?希望各位老师给我们这些学徒菜鸟能具体分析下?谢谢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分析是:某种原因引起Ic增加,使得Uc增加,R2电位升高,R1电位升高,进一步使得Ib增加,Ube也增加。这 ...

“某种原因引起Ic增加,使得Uc增加”
分析反了。Ic增加,Uc是减少的。

楼主:
谢谢版主的指点,重新对这个电路认识是:由于温度等原因最终表现在Ic↑→Q点↑→Uce↓→Ib=(I3-Ic)↓→Q↓→Ic↓。从而稳定了工作点。请问是这样的吗?谢谢!

网友D:
这样的电路实用性如何?好像稳定性还是不高呢

网友C:
OK。说一千道一万,关键还是说出来,β值变化某百分比时,工作点,譬如Icq,变化了比β值变化百分比多小的百分比。好比说,β值升高10%,Icq仅升高1~2%,就是工作点比较稳定。β值升高10%,Icq升高8%,就是工作点不太稳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