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里可以买到已经焊接好STM32芯片的转接板?

楼主(2013-08-31):
想自己整个做个小系统来学习,想使用转接板然后焊到万用板上,但是害怕像STM32这样脚较多的贴焊自己焊不好,所以想问有没有芯片和转接板直接焊好了卖的?

网友A:
应该是有的   楼主

网友B:
淘宝上应该有卖吧,可以搜搜

网友C:
淘宝上可以买到,以前买过

网友D:
LZ可以尝试自己做一块,难度不大

网友E:
淘宝  京东 一号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淘宝上可以买到,以前买过

那是用什么关键字搜的呢?我搜到的都是只有转接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LZ可以尝试自己做一块,难度不大

主要是我现在的烙铁头比较粗,而且焊锡买的是比较粗的为了方便就一下买了很多,要自己焊的话还要更新装备

网友F:
这种管脚又多又密的哪有用电烙铁焊的,都是用热风枪吹上去的吧

网友G:
TAOBAO上应该很多啊.
想学习的话,研讨会快开始了,去弄一套吧.

网友H:
淘宝上搜“stm32 核心板”

网友I:
淘宝一下

网友J:
先涂少许松香,这样stm32就粘在上面了。在放大镜下四面检查引脚是否对齐,焊上两个对角的引脚。再检查引脚是否对齐。然后再耐心地焊上其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