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
5509A无法仿真

楼主(2013-08-31):
使用的是XDS100 V2仿真器,开发环境是CCS4,无法下载程序进DSP里,提示错误 Error connecting to the target: Error 0x80000240/-1146。

做了2个版本的板子(自己设计的,ADRY,EMU1,0这些该注意的都注意了),2个版本的板子区别只在于外接的液晶屏,最小系统都是一样的,布线也是一样的,每个版本的板子都焊了2块。

其中一个版本的板子可以下载程序也可以正常仿真。不过其中有块板子一开始正常,后来焊上个USB槽以后,就也出现现在这个问题,另一块板子焊上USB槽一直能正确工作。

还有一个版本的板子,2块都不能正常仿真。我用的12M晶振,测试XTAL脚都有12M左右的正弦波,CLKOUT脚也有12M左右的方波。复位脚都工作正常,CVDD在1.5V,DVDD在3.3V,电压纹路在20-30mV.

请问,怎么会出现无法仿真的情况?

谢谢

楼主:
求大神指导啊

网友A:
我想知道你的电源是不是采用TI的芯片    我觉得板子clkout能输出频率   就没什么大问题的
两个版本  只要有一块能工作就说明没什么大问题    个人还是觉得你是焊接的问题
没焊接USB之前能工作   焊接完不能工作  就只查焊接的这几个点对电源有没有影响
最可能出问题的应该是电源

楼主:
电源我用的ME6206A33和ME6206A15,输出最大电流300MA。因为用的同一款LDO,只是输出电压不同而已,上电时序应该是同时上电的。用的3.7V锂电池供电,DVDD和CVDD都没问题,测量下来一个是3.31V,一个1.49V。电源芯片也没有发烫或者烧焦的现象。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源我用的ME6206A33和ME6206A15,输出最大电流300MA。因为用的同一款LDO,只是输出电压不同而已,上电时序 ...

上电顺序应该是有影响的    建议用TI提高的芯片

楼主:
现在检查了JATG连接是各个引脚的波形,TCK脚有1MHZ的矩形波,其他引脚也正确,但是就是仿真不了,怀疑芯片坏了。但是芯片有问题的话CLKOUT输出会有波形么

楼主:
原因找到了:仿真器问题。换了个贵的仿真器就好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原因找到了:仿真器问题。换了个贵的仿真器就好了

贵的仿真器伤不起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求大神指导啊

不知道楼主后来换的什么仿真器啊,小弟现在也出现了这样的问题,求告知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楼主后来换的什么仿真器啊,小弟现在也出现了这样的问题,求告知 ...

楼主出现的问题  不一定是仿真器的问题就会出现这个错误
驱动安装错误   或者别的原因也会有此错误
还是建议你检查一下别的原因吧

楼主(2014-03-11):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楼主后来换的什么仿真器啊,小弟现在也出现了这样的问题,求告知 ...

我换了XDS510PLUS就没出现过这个问题。这个仿真器大概在1500左右。
我去学校找了老师,他们也不知道什么问题,反正换个高级点的仿真器就没有问题。不要用XDS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