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问一个开关电源功率选择问题

楼主(2013-08-31):
要给步进电机细分驱动器提供一个直流电源。
细分驱动器的设定输出电流为3A,驱动一个两相的步进电机。此驱动器的最大设定输出电流就是3A。
驱动器的供电电压范围可以20--40V。
假如我选择36V的开关电源,那么开关电源的额定输出电流需要多大??
看驱动器的使用说明里写道:如果使用稳压型开关电源供电,应注意开关电源的输出电流范围需设成大于4A。
对开关电源不是太懂,开关电源还分稳压型和非稳压型吗?
假如开关电源输出电压30V,电流4A,那就有120W的功率了,而细分驱动器输出3A电流驱动两相步进电机需要这么大的功率吗?
为什么开关电源的输出电流需要大于细分驱动器的输出电流呢?
我以为只要开关电源输出功率大于驱动器的输出功率就足够了。比如,步进电机相电流3A,每相的电阻1欧,那电机最大功率也就9+9=18W吧。
开关电源输出功率如果40W就应该足够了??

求指教。

网友A:
瞬时功率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瞬时功率吧

意思是需要开关电源的瞬时电流要能够大于4A,所以用额定输出电流大于4A的电源比较保险??

网友B:
步进电机是感性负载,不是纯阻性负载,所以要求必须大于驱动器的额定电流值。计算电功率不是I2×R这样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步进电机是感性负载,不是纯阻性负载,所以要求必须大于驱动器的额定电流值。计算电功率不是I2×R这样算的 ...

我查了一下步进电机资料,确实不能这样算功率。
不过,能解惑一下为什么开关电源输出电流要大于驱动器的额定电流值吗?只要开关电源输出功率满足要求不行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查了一下步进电机资料,确实不能这样算功率。
不过,能解惑一下为什么开关电源输出电流要大于驱动器的 ...

功率=电压×电流,功率是够了,如果电流不够,开关电源是会过流保护的,这点你要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功率=电压×电流,功率是够了,如果电流不够,开关电源是会过流保护的,这点你要明白。 ...

我以为是开关电源只要保证功率足够,那驱动器输出电流能力就是:功率/输出电压=输出电流
看来是不能这么理解了。
假设开关电源输出电压24V,驱动器驱动电机时输出3A电流,那开关电源也会有3A多的电流输出?那此时开关电源的功率至少72W,而电机上消耗的功率,电机转矩按2N*m算,按照网上找的估算公式大致30--40W,那还有30W的功率被驱动器本身消耗了?是不是太多了点??
我就是这里想不明白。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以为是开关电源只要保证功率足够,那驱动器输出电流能力就是:功率/输出电压=输出电流
看来是不能这么 ...

如果你是强调电流足够,那你应该配一个恒流电源,保证你的电流是足够的,电压是在12-60V之间变化的就可以了。

网友C:
要考虑启动电流和工作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