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io口扩展,用哪个芯片简单些?

楼主(2013-08-31):
   目前知道的有,74hc164  74hc165  74hc595 可以作为端口的扩展,这几个都没用过,不知哪个好用?
  我的要求是,扩展出来的端口,每个口可以单独控制输出高、低电平。假设扩展出了一个A口和B口,当要改变B口的状态时候,A口要能保持不变。

网友A:
51核的 现代单片机考虑下

网友B:
595好,STC单片机以前做的,扩展40多个继电器,很很稳定。大部分都是&和|操作,还是很方便的。双向的话就用PCF8574,但是价格较贵,还不如直接用stm32。

网友C:
用移位寄存器做串转并扩展即可,至于数据变不变,完全由编程决定。

网友D:
兼容51内核,端口结构 准双向模式

网友E:
引用 网友C:
用移位寄存器做串转并扩展即可,至于数据变不变,完全由编程决定。

错了!
像164这种没什么输出锁存功能的在改变某一位数据时就会影响其他位的数据。必须要用595这种有输出锁存器的才能做到不互相影响。

网友C:
楼上,595就不是移位寄存器了么?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楼上,595就不是移位寄存器了么?

但是595比164多了八个输出锁存器,在移位数据时可以保持输出不变,等移好数据后再更新输出,164不行。164没有输出锁存器,在移位时,输出数据是跟随变化的。

网友F:
也可以用CH423,扩展24个接口.

网友G:
引用 网友E:

但是595比164多了八个输出锁存器,在移位数据时可以保持输出不变,等移好数据后再更新输出,164不行。 ...

不是吧,164是8位串行数据送完才会并行输出的,比如你送了7位得到第8位送完才会输出的

网友H:
74hc595,相对容易,做点阵的时候都是595

网友I:
164便宜拉

网友E:
引用 网友G:
不是吧,164是8位串行数据送完才会并行输出的,比如你送了7位得到第8位送完才会输出的 ...

开玩笑
自己看规格书

网友J:
如果有并行总线用LS373扩IO口不错

网友K:
译码器不知道可不可以!

网友L:
只要是 串转并的都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