函数编译问题

楼主(2013-08-31):
为啥如下程序编译不通过
#include <iostream>
#include <cmath>
using namespace std;

int main()
{
int yy;
double x;
x=sqrt(9);
cout << "你好啊" <<f(2) << "\n";
return 0;
}
int f(int xxx)
{
return xxx*100;
}

改成下面形式,把函数f放在main前面就行了呢??
#include <iostream>
#include <cmath>
using namespace std;

int f(int xxx)
{
return xxx*100;
}

int main()
{
int yy;
double x;
x=sqrt(9);
cout << "你好啊" <<f(2) << "\n";
return 0;
}

网友A:
至少要main之前声明一下。

网友B:
#include <iostream>
#include <cmath>
using namespace std;

int f(int xxx); //这里加一个申明!

int main()
{
int yy;
double x;
x=sqrt(9);
cout << "你好啊" <<f(2) << "\n";
return 0;
}
int f(int xxx)
{
return xxx*100;
}

网友C:
你这个只需要在你需要使用这个函数之前的任何位置进行一下申明就没问题了,只用申明一次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