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or火线电压波形复制问题

楼主(2013-08-31):
现在是通过复制上一级MOS管切相后的零线或火线电压波形实现功率扩展。
抄了一个板上的电路估计截图为波形复制的电路部分,用示波器可以检测出CP0点输出为被复制电压的形了。请问那个VOGTAO是什么器件呢?电流互感器么?或者有什么类似的波形复制的方案推荐

网友A:
从原理看那是个电流互感器
CPO可得“电源电流转电压”波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原理看那是个电流互感器
CPO可得“电源电流转电压”波形

我有个疑问,如果是电流互感器的话 被检测电流和电压是相位不同也可以复制 被检测电压吗?

网友A:
“电流互感器”当然只能“复制”电流,不能检测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