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变器] BJT-FET-IBJT的联系与区别。

楼主(2013-08-31):
最好是相互比较,利于理解这三种晶体管结构和原理,谢谢前辈们指教。
[p=131, null, left]MOSFET

[p=131, null, left]:金属

[p=131, null, left]-

[p=131, null, left]氧化层

[p=131, null, left]-

[p=131, null, left]半导体

[p=131, null, left]-

[p=131, null, left]场效晶体管,简称金属氧化物半导体场效晶体管

[p=123, null, left](

[p=123, null, left]Metal-Oxide-Semiconductor Field-Effect Transistor, MOSFET

[p=123, null, left])是一种可以广泛使用在模拟电路与数字

[p=123, null, left]电路的场效晶体管(

[p=123, null, left]field-effect transistor

[p=123, null, left])。

[p=123, null, left]MOSFET

[p=123, null, left]依照其

[p=123, null, left]“

[p=123, null, left]通道

[p=123, null, left]”

[p=123, null, left]的极性不同,可分为

[p=123, null, left]n-type

[p=123, null, left]与

[p=123, null, left]p-type

[p=123, null, left]的

[p=123, null, left]MOSFET

[p=123, null, left],

[p=123, null, left]通常又称为

[p=123, null, left]NMOSFET

[p=123, null, left]与

[p=123, null, left]PMOSFET

[p=123, null, left],

[p=123, null, left]其他简称尚包括

[p=123, null, left]NMOS FET

[p=123, null, left]、

[p=123, null, left]PMOS FET

[p=123, null, left]、

[p=123, null, left]nMOSFET

[p=123, null, left]、

[p=131, null, left]pMOSFET

[p=131, null, left]等。

[p=131, null, left]IGBT

[p=131, null, left]:

[p=131, null, left]IGBT(Insulated Gate Bipolar Transistor)

[p=131, null, left],绝缘栅双极型晶体管,是由

[p=131, null, left]BJT(

[p=131, null, left]双极型三极管

[p=131, null, left])

[p=131, null, left]和

[p=131, null, left]MOS(

[p=131, null, left]绝缘栅型场效应管

[p=131, null, left])

[p=131, null, left]组成的复合全控型电压驱动式功率半导体器件

[p=131, null, left],

[p=131, null, left]兼有

[p=131, null, left]MOSFET

[p=131, null, left]的高输入阻抗和

[p=131, null, left]GTR

[p=131, null, left]的低导通压降两方面的优点。

[p=131, null, left]GTR

[p=131, null, left]饱和压降低,载流密度大,但驱动电流较大

[p=131, null, left];MOSFET

[p=131, null, left]驱动功率很

[p=123, null, left]小,开关速度快,但导通压降大,载流密度小。

[p=123, null, left]IGBT

[p=123, null, left]综合了以上两种器件的优点,驱动功率小而饱和压降

[p=123, null, left]低。非常适合应用于直流电压为

[p=123, null, left]600V

[p=123, null, left]及以上的变流系统如交流电机、变频器、开关电源、照明电路、牵

[p=123, null, left]引传动等领域。

[p=131, null, left]IGBT

[p=131, null, left]是

[p=131, null, left]Insulated Gate Bipolar Transistor

[p=131, null, left](绝缘栅双极型晶体管)的缩写,

[p=131, null, left]IGBT

[p=131, null, left]是由

[p=131, null, left]MOSFET

[p=131, null, left]和双

[p=123, null, left]极型晶体管复合而成的一种器件,其输入极为

[p=123, null, left]MOSFET

[p=123, null, left],输出极为

[p=123, null, left]PNP

[p=123, null, left]晶体管,它融和了这两种器件的

[p=123, null, left]优点,既具有

[p=123, null, left]MOSFET

[p=123, null, left]器件驱动功率小和开关速度快的优点,又具有双极型器件饱和压降低而容量大的

[p=123, null, left]优点,其频率特性介于

[p=123, null, left]MOSFET

[p=123, null, left]与功率晶体管之间,可正常工作于几十

[p=123, null, left]kHz

[p=123, null, left]频率范围内,在现代电力电

[p=123, null, left]子技术中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应用,在较高频率的大、中功率应用中占据了主导地位。

[p=131, null, left]IGBT

[p=131, null, left](绝缘栅双极晶体管)模块的参数:

[p=131, null, left]集电极、发射极间电压(符号:

[p=131, null, left]VCES

[p=131, null, left])

[p=131, null, left]:栅极、发射极间

[p=123, null, left]短路时的集电极,发射极间的最大电压。

[p=123, null, left]IGBT

[p=123, null, left](绝缘栅双极晶体管)模块的参数:

[p=123, null, left]栅极发极间电压(符号:

[p=123, null, left]VGES

[p=123, null, left])

[p=123, null, left]:集电极、发射极间

[p=123, null, left]短路时的栅极,发射极间最大电压。

[p=123, null, left]IGBT

[p=123, null, left](绝缘栅双极晶体管)模块的参数:

[p=123, null, left]集电极电流(符号:

[p=123, null, left]IC

[p=123, null, left])

[p=123, null, left]:集电极所允许的最大直流电

[p=123, null, left]流。

[p=123, null, left]IGBT

[p=123, null, left](绝缘栅双极晶体管)模块的参数:

[p=123, null, left]耗散功率(符号:

[p=123, null, left]PC

[p=123, null, left]):单个

[p=123, null, left]IGBT

[p=123, null, left]所允许的最大耗散

[p=123, null, left]功率。

[p=123, null, left]IGBT

[p=123, null, left](绝缘栅双极晶体管)模块的参数:

[p=123, null, left]结温(符号:

[p=123, null, left]Tj

[p=123, null, left]):元件连续工作时芯片温厦。

[p=123, null, left]IGBT

[p=123, null, left](绝缘栅双极晶体管)模块的参数:

[p=123, null, left]关断电流(符号:

[p=123, null, left]ICES

[p=123, null, left]):栅极、发射极间短路,在

[p=123, null, left]集电极、发射极间加上指定的电压时的集电极电流。

网友A:
找本功率半导体看看

网友B:
这个应该找功率半导体原理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