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求高手帮忙,看看我这个电路有没有问题,运放是双电源的

楼主(2013-08-31):
运放是双电源的,模拟开关是单电源的,求指点。:)

这是神马电路

网友:
程控增益同相放大器,有什么问题吗

楼主:
运放是单电源的,那模拟开关,是单电源的,反馈回来的信号会不会有问题?

网友A:
如果输入端(IN)永不为负就没有问题。

网友:
0到1V的直流信号没问题,交流信号就失真了。

运放是双电源的就没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