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4脚单片机

楼主(2013-08-31):
面前我手上是有这样的以款单片机,八位机 兼容8051 系列的,3个通用定时器,3个8位pwm定时器 2个模拟比较器(cmp)  euarto和euart1  spl接头  、8通道10位模拟转换器,内置电压检测功能 ,and是目前市场上没有办法**的,大家来讨论下

网友A:
你想讨论什么?
讨论怎么**它吗?

楼主:
讨论他之后是和芯片是资源,还有有需要的话也可以找我要

网友A:
你是STC的代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STC的代理吗

当然不是啊 我们是公司研发的  产家  加我QQ328088392

网友B:
44脚的8位机有两个串口还是很难得,但是不能**就吹牛了,楼主的东东过了金融支付的安全认证没?

网友C:
51的? 台湾的?

网友C:
现在51核似乎只能走低价路线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你是STC的代理吗

Stc的所有产品没有模拟比较器

网友A:
引用 网友D:
Stc的所有产品没有模拟比较器

有些产品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44脚的8位机有两个串口还是很难得,但是不能**就吹牛了,楼主的东东过了金融支付的安全认证没? ...

这个不是吹牛的啦,你可以拿去**嘛,**了你把原码给我们我们给你10万的奖金,当然是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51的? 台湾的?

是51的,可以自己替换掉8051的芯片  不是台湾的,是国产的我们公司自己研发的。。328088392我QQ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在51核似乎只能走低价路线了...

没有啊,我们的51就是走的高端的路线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有些产品有

哪个型号有呢。

网友E:
比较小众的mcu不好** 是因为没有**价值 一个51内核如何不能** 开盖看一下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Stc的所有产品没有模拟比较器

嗯嗯

楼主:
引用 网友E:
比较小众的mcu不好** 是因为没有**价值 一个51内核如何不能** 开盖看一下就好了 ...

是的,所以是技术人员就知道里面的精元,不用我们吹嘘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不是吹牛的啦,你可以拿去**嘛,**了你把原码给我们我们给你10万的奖金,当然是过了 ...

不用,等你出货量起来了,自然有人去**滴。楼下都说了,小众MCU**成本自然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用,等你出货量起来了,自然有人去**滴。楼下都说了,小众MCU**成本自然高。 ...

嗯嗯  。。。好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哪个型号有呢。

网友F:
引用 楼主:
没有啊,我们的51就是走的高端的路线的

51单片机内核毕竟已经跟不上时代了,所以价格高了售不出去!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学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F:
学习一下!

我要向你学习啊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要向你学习啊

相互学习!

网友G:
是国产芯片吗?什么公司啊?什么芯片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是国产芯片吗?什么公司啊?什么芯片啊?

是国产的芯片,深圳联华。。八位单片机兼容8051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51单片机内核毕竟已经跟不上时代了,所以价格高了售不出去!

但是你用其他的芯片只要是要他的运算频率,51可以做的到的话,还要其他芯片干嘛,有些选择32位的芯片也可能是用他的加密性,**的时候会很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模拟的是很贵啊

网友H:
连公司明字都不打上去?

网友I:
引用 网友D:
哪个型号有呢。

STC15W204S/STC15W408S/STC15W1K16S均有比较器 :)

(389)

楼主:
引用 网友I:
STC15W204S/STC15W408S/STC15W1K16S均有比较器

(389)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用,等你出货量起来了,自然有人去**滴。楼下都说了,小众MCU**成本自然高。 ...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