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们,戳进来,帮忙看下图吧

楼主(2013-08-31):
当Battery(12V)接入到电路中时,D2两端压降可以达到2.7V。充电电流只有0.13A,而且LM2576和电感发热都很厉害。哪里有问题呀。
欢迎前辈们来骂。

网友A:
楼主的帖子,我震惊得几乎不能动弹了,楼主那种裂纸欲出的大手笔,竟使我忍不住一次
次地翻开楼主的帖子,每看一次,赞赏之情就激长数分

网友B:
楼主哪来的电路啊?用的是什么充电芯片?图上没有看出来啊。LM2576是降压芯片。。。

楼主:
CN3和CN4是可以接太阳能电池板的。POWER是由220~18V变压器提供。电路的上半部分是充电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哪来的电路啊?用的是什么充电芯片?图上没有看出来啊。LM2576是降压芯片。。。 ...

其实是做的一个后备电源,VAC是系统的欠电检测。四楼给出的是全部完整电路。帮忙看下哪里有问题吧,十分感谢。

网友B:
老实说,没看懂你的电路。。。上半部分电路应该指的是LM2576部分吧,,你想用14.5V-0.7 = 13.8V来给电池充电吗? 什么电池是这样的电压?冲完后怎么办呢?为什么不用充电IC ? 例如给7.4V供电的就可以用BQ2057,然后我不懂你后面0.5欧姆电阻的用法。。。

网友C:
充电电路不对,不能只用电阻限流那么简单,要根据电池的类型和容量设计相应的充电和电池管理电路才行。

楼主:
BATI测充电电流,BATV测电池电压,防止过充和过放。SW控制LM2576的开与关。LM2576的输出是脉冲形式。

网友C:
引用 楼主:
BATI测充电电流,BATV测电池电压,防止过充和过放。SW控制LM2576的开与关。LM2576的输出是脉冲形式。 ...

这样的电路设计是不妥当的。

网友C:
通常蓄电池充电在主充电段多采用恒流充电而非恒压充电,恒压法的初始段瞬态电流太大,2576这样的芯片可不合适。

网友D:
过了D2后的电路确实没有看懂,不过如果怀疑前面DCDC有问题,可以把D2去掉,在测试下电压是否正常呢。

网友E:
当电池电压与DCDC输出压差超过5822的压降时,限流电阻太小,DCDC输出电流非常大,2576处于频繁的启动、过流保护、再启动、再保护的无限制循环,直至电池电压升高到2576能够正常工作

网友E:
镍氢电池还是铅酸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E:
镍氢电池还是铅酸电池??

镍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当电池电压与DCDC输出压差超过5822的压降时,限流电阻太小,DCDC输出电流非常大,2576处于频繁的启动、过流 ...

情况是这个样子的。

网友F:
学习,发热通常是因为   压价×电流  太大

网友G(2016-07-30):
初始态当蓄电池没电时接入,这管子就不行了,你得控制SW关周期加长,压差越大,关的时间越长,用调脉宽方式控制充电功率

网友H:
13.8V是铅酸电池

网友I:
D2后面再串个1-2欧姆电阻吧

网友J:
d2压降在2.7伏,那么电池电压就在14.8-2.7=12伏左右。所以d2分去了多余的电压,也说明了2576工作在连续状态,2576和电感一直存在电流发烫也在情理之中。
可以加大线径和电感量,还有散热是必不可少的。

网友K:
引用 网友C:
通常蓄电池充电在主充电段多采用恒流充电而非恒压充电,恒压法的初始段瞬态电流太大,2576这样的芯片可不合 ...

要看什么电池的,大功率的铅蓄电池只有均充和浮充两种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