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红外收发管。。。急!!!

楼主(2013-08-31):
最近想要做红外收发管通信,现在疑问是我现在想测试红外发射和接收,我测发射的二极管管脚有脉冲信号(我直接输入脉冲信号38K,假设传输的信号都是全“1”),但是我不知道我的接收二极管有没有接收到信号,请问我该怎么测?困惑啊。。。查了好多资料,没头绪!!

给你们看看我的电路图!!!

网友A:
接收电路不行,增益不够,用示波器看信号。最好使用一体化的接收头,价格也不高,直接输出基带信号了。

网友B:
直接用一体的接收头吧    不但滤除了38k的载波  而且相互直接没有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用一体的接收头吧    不但滤除了38k的载波  而且相互直接没有干扰

。。。我现在要传输的信号需要很高的频点,38K什么都做不了!!!

那你得查查所用的发射管和接收管可以用到多高的频率了。不是所有管子都可以工作在比较高的频率的。

网友C:
2.4G的无线?

网友D:
你想干嘛?

网友E:
用示波器看RX端是否有脉冲就知道了。另外,接收图中三极管基极没有限流电阻,有误

网友F:
接收头  有连续型和非连续型    两种,你要确定需要什么样的

网友G:
买个遥控器,再配个接收头,总共加起来不到两块钱,别费劲了。

网友H:
不是直接测量R4那里的电压就行了吗?如果没有信号,再测下几个三极管的电压值啊,或者就是你的这个电路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