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码器辩向芯片有哪些?

楼主(2013-08-31):
我知道的:1、ST288  、289    贵,十多元
         2、LS7083、7084     贵,难买
         3、CD4013,体积大,功能单一
大家用过的还有没?

网友A:
有控制器的话,用软件识别就是。

网友B:
这么贵啊  是光电编码器吗  用来测速?
那直接不如用个DSP2000系列  方向   高精度测速全部有事件管理器搞定
个人觉得用数字电路搭  测出那个相位超前就可以啦

网友C:
有些单片机带编码器接口,数据直接帮你搞定。
否则最省事的就是D触发器了。

网友D:
就用D触发器应噶就可以了,网上应该有电路

楼主:
用一个D触发器还得再加两个与门,体积大,占地方

网友E:
AS5045 磁感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