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低通滤波

楼主(2013-08-31):
很惭愧,模电很菜。做一个低通滤波器,要求:10khz的载波频率时选用200-300hz的截止频率。什么意思?看不懂。

网友A:
我也看不懂,是给你出这个题的人太菜了,楼主搜一下滤波器的基本参数吧,让这个人也顺便补习一下。

网友B:
为使高频(10kHz)衰减大一点儿,更能符合要求

网友C:
信号100Hz
载波10KHz
这样的滤波器应该可以滤除信号。

网友D:
截止频率成了一个范围?那就直接滤掉10k载波就好了
让300HZ一下全部通过  低通

网友E:
截止频率的概念需要再去看一下

网友:
是做鉴相吗?鉴相要用到低通滤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