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到底FLASH是多大的

楼主(2013-08-31):
PIC16F726多大FLASH的,file:///C:\Users\Administrator\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675125230\QQ\WinTemp\RichOle\RSNKT@@)N($NTH3Q[{6D90Y.jpgfile:///C:\Users\Administrator\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675125230\QQ\WinTemp\RichOle\RSNKT@@)N($NTH3Q[{6D90Y.jpgPIC资料写就是14KB, 14KB,  8KW;但8192应该是8KW大吗

网友A:
不同型号的会有不同,具体看器件手册,上面有详细说明。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同型号的会有不同,具体看器件手册,上面有详细说明。

呵呵,想问问 14KB=8KW吗,为什么上图显示8192

网友B:
手册上不是写的很明白嘛  8kwords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册上不是写的很明白嘛  8kwords

8kwords=14kb唉

网友A:
不能直接那么换算的,14位存储器专门用于存放14位的操作指令和数据,虽然存储位多于8K Byte,但也只能放8K的14位代码。

网友C:
一般的单片机FLASH 是一个单元8个位,但是PIC比较特殊一个单元是14个位。如楼上所说 是指令和数据结合在一起组成的14位。构造是这样 所以没的必要去特意计较!

网友D:
引用 楼主:
呵呵,想问问 14KB=8KW吗,为什么上图显示8192

1:
8k=8x1024=8192
有疑问?

2:
8kw不等于14kb
在你图示界面中,右键单击,会显示一个菜单“Display memory in Bytes",选择后,8192就变成16384(16kb)了。这时候再右键单击,会显示菜单”Display memory in Words“

网友E:
51类似结构的MCU,指令的机器码长度是以8的倍数计算的,程序空间也是以8位长度为基本长度,16位长度的机器码则用两个字节程序空间保存,一些长跳转指令甚至需要3个字节来保存指令。

而PIC的指令长度是固定的,在PIC16上一般是14位长度,也就是操作码和操作数总共长度不得超过14位,当程序空间比较大的时候,则采用了分页的方式,先寻找到响应的页面,然后再进行寻址操作。
在不同的PIC系列上,其指令长度也不都是16位,例如PIC18和PIC24则就和PIC16长度不同,PIC16F1XXX和老的PIC16F877A等不同。

网友F:
这个官网也应该很好查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