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电路中稳压管的问题

楼主(2013-08-31):
图中R8起什么作用?R8开路会怎么样?

网友A:
稳压管是在前面电容充电到一定电压以后,导通,为MOS提供开通电压,因为mos输入电阻太高,稳压管无法工作,所以要给一个直流通路,就是R8。

网友B:
电路基本功能:当Uc1电压达到一定值,DZ1反向击穿,UR8致使FET2导通
R8作用:1. 吸纳DZ1反向漏电流Ido,免除误导;2. 提供Ugs放电途径,防不能退出导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