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用opa129做压电传感器的电荷放大器怎么样

楼主(2013-08-31):
大家好,谁用过opa129芯片,  用opa129做压电传感器的电荷放大器怎么样,给点建议,有什么缺点或有什么需要注意的。谢谢

网友A:
OPA129很不错了,保证Ib不大于100fA,尽管还有更好的。
缺点么,貌似噪声大了些,供电电压有点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OPA129很不错了,保证Ib不大于100fA,尽管还有更好的。
缺点么,貌似噪声大了些,供电电压有点高。 ...

我想做个电荷放大器,有什么好点的,应用比较成熟的芯片,受干扰影响比较小的。谢谢拉

网友B:
OPA129较贵,不需要这么高级的芯片。

因为:opa129的特点是偏流极小,对检测交流信号的电荷放大器来说,运放偏流要注意,但不是很重要。

     只要偏流通路电阻上的压降不过大,运放输出留有足够的交流动态裕量即可。

   彭建学  上海

网友C:
2位高手同时出现

楼主:
引用 网友D:
lm660c

有这方面的参考电路吗

网友D:
re 8:重要的是反馈电阻和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