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具下载] IAR 6.61如何PJ?用V6.3的方法似乎行不通了

楼主(2013-08-31):
学CM0,必须高版本。还请大侠指点。谢谢!

网友A:
您好,我是腾讯问问团队的,我知道您的问题,请加QQ2029848410 为您详细解答``

楼主:
找到注册机的说明了,已经解决。

网友B:
楼上,分享一下经验啊。

楼主:
使用方法:
1.安装IAR Embedded Workbench for ARM 6.50.6 或 6.60.1
2.复制 “IAR Embedded Workbench for ARM 6.50.6 & 6.60.1  **补丁.exe”文件到
  “X:\X\IAR Systems\Embedded Workbench 6.5\”目录下,  即EWARM安装目录内。
3.运行“IAR Embedded Workbench for ARM 6.50.6 & 6.60.1  **补丁.exe”文件,  单击“Patch”按钮。
4.**完成。

需要补丁的文件有:
common\bin\IarIdePm.exe
arm\bin\iccarm.exe
arm\bin\ilinkarm.exe
arm\bin\armangel.dll
arm\bin\armgdbserv.dll
arm\bin\armjet.dll
arm\bin\armjlink.dll
arm\bin\armjtag.dll
arm\bin\armlmiftdi.dll
arm\bin\armrdi.dll
arm\bin\armrom.dll
arm\bin\armsim2.dll
arm\bin\armXDS100.dll

网友C:
用MDK算啦。

楼主:
MDK也装了,只是不是最新版本,不是有那个自动更新,会杀JLINK么

楼主:
MDK 4.54是不是不支持 M058S?

网友C:
MDK472A都有。M058S也就是M0.没有什么支持不支持的。

网友D(2014-01-27):
这个确实没有啥支持不支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确实没有啥支持不支持的

那为什么学Cortex-M0都要用较新的版本呢?

网友E:
支持MDK,地址IAR,哈哈

网友D:
**都做不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支持MDK,地址IAR,哈哈

网友D:
引用 楼主:
那为什么学Cortex-M0都要用较新的版本呢?

用旧版本不是不行

网友D:
引用 楼主:
那为什么学Cortex-M0都要用较新的版本呢?

你喜欢旧版本的话也可以,不是不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喜欢旧版本的话也可以,不是不能用

话说一半,不如不说。

网友D:
引用 楼主:
话说一半,不如不说。

谁话说一半了,原理上说你可以使用旧版本啊,只要不怕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谁话说一半了,原理上说你可以使用旧版本啊,只要不怕麻烦

怎么用?直接用是不行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怎么用?直接用是不行的。

我又没说让你直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