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PIC 单片机

楼主(2013-08-31):
前辈帮忙看一下 这个HT1621怎么就是不亮呢!!!

楼主:
#include <pic.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BIAS 0x24
#define SYSEN 0x01
#define LCDOFF 0x02
#define LCDON 0x03

#define                SDA_LCD1621                RC1                //数据线
#define                SCL_LCD1621                RC0                //时钟线
#define                CS1_LCD1621                RC5
#define                CS2_LCD1621                RC4

#define                T_SDA_LCD1621         TRISC1
#define                T_SCL_LCD1621         TRISC0
#define                T_CS1_LCD1621         TRISC5
#define                T_CS2_LCD1621         TRISC4

bank1 const unsigned char HALLO_data[16]={0x0e,0x34,0x0F,0xc5,0x0b,0x01,0x0b,0x01,0x0b,0xf1,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HELLO

void __ht1621Sendbit(unsigned char a,unsigned char i)
{

    if (i == 0) {
        return;
    }

        while(i--)
        {
                if(a&0x01)
                {
                        SDA_LCD1621=1;        //?í "1"
                }
                else
                {
                        SDA_LCD1621=0;        //?í"0"
                }
                SCL_LCD1621=0;        //ê±??
                _nop();
                SCL_LCD1621=1;
                _nop();
                SCL_LCD1621=0;        //ê±??
                _nop();
                a=a>>1;
        }
}

void SendBit_1621(uchar data,uchar cnt)  //data的高cnt位写入HT1621,高位在前
{
        uchar i;
        for(i =0; i <cnt; i ++){
                if((data&0x80)==0) SDA_LCD1621=0;
                        else SDA_LCD1621=1;
                SCL_LCD1621=0;
                _nop();
                SCL_LCD1621=1;
                data<<=1;
        }
}

void SendDataBit_1621(uchar data,uchar cnt) //data的低cnt位写入HT1621,低位在前
{
        uchar i;
        for(i =0; i <cnt; i ++)
        {
                if((data&0x01)==0) SDA_LCD1621=0;
                else SDA_LCD1621=1;
                SCL_LCD1621=0;
                _nop();
                SCL_LCD1621=1;
                data>>=1;
        }
}

void SendCmd(uchar command)
{
        CS1_LCD1621=0;                        //ê1?ü
        CS2_LCD1621=0;
        SendBit_1621(0x80,3);  //写入标志码"100"
        SendBit_1621(command,9);  //写入9位数据,其中前8位为command命令,最后1位任意
        CS1_LCD1621=1;                        //ê1?ü
        CS2_LCD1621=1;
}

void Write_1621(uchar addr,uchar data)
{
        CS1_LCD1621=0;                        //ê1?ü
        CS2_LCD1621=0;
        SendBit_1621(0xa0,3);  //写入标志码"101"
        SendBit_1621(addr<<2,6); //写入6位addr
        SendDataBit_1621(data,4); //写入data的低4位
        CS1_LCD1621=1;                        //ê1?ü
        CS2_LCD1621=1;
}

void WriteAll_1621(uchar addr,uchar *p,uchar cnt)
{
        uchar i;
        CS1_LCD1621=0;                        //ê1?ü
        CS2_LCD1621=0;
        SendBit_1621(0xa0,3);  //写入标志码"101"
        SendBit_1621(addr<<2,6); //写入6位addr
        for(i =0; i <cnt; i ++,p++) //连续写入数
        {
                SendDataBit_1621(*p,8);
        }
        CS1_LCD1621=1;                        //ê1?ü
        CS2_LCD1621=1;
}

void lcdInit()
{
   unsigned char i=3;

    TRISC &= ~(1 << 0);                                                 /* CLK                          */
    TRISC &= ~(1 << 1);                                                        /* DATA                         */
    TRISC &= ~(1 << 4);                                                 /* CS2                          */
    TRISC &= ~(1 << 5);                                                        /* CS1                         */

        CS1_LCD1621=0;                        //ê1?ü
        CS2_LCD1621=0;
    __ht1621Sendbit(0x01,8);
    __ht1621Sendbit(0x4,4);
        CS1_LCD1621=1;                        //ê1?ü
        CS2_LCD1621=1;

        CS1_LCD1621=0;                        //ê1?ü
        CS2_LCD1621=0;
    __ht1621Sendbit(0x1,8);
    __ht1621Sendbit(0x6,4);
        CS1_LCD1621=1;                        //ê1?ü
        CS2_LCD1621=1;

        CS1_LCD1621=0;                        //ê1?ü
        CS2_LCD1621=0;
    __ht1621Sendbit(0xa1,8);
    __ht1621Sendbit(0x4,4);
        CS1_LCD1621=1;                        //ê1?ü
        CS2_LCD1621=1;

    CS1_LCD1621=0;
        CS2_LCD1621=0;
    __ht1621Sendbit(0x5,9);

    for(i=0;i<16;++i) {
        __ht1621Sendbit(0x0,8);
    }
        CS1_LCD1621=1;                        //ê1?ü
        CS2_LCD1621=1;

}

void lcdDispPowerUp()
{
    unsigned char i=0;

    CS1_LCD1621=0;
        CS2_LCD1621=0;
    __ht1621Sendbit(0x5,9);

    for(i=0;i<16;++i) {
        __ht1621Sendbit(HALLO_data[i],8);                               /* 显示HELLo                    */
    }
        CS1_LCD1621=1;
        CS2_LCD1621=1;
}

void main()
{
        TRISC=0xC0;
        PORTC=0x00;
        TRISB=0X00;
        PORTB=0x00;
        //T_SDA_LCD1621 = 0;
        //T_SCL_LCD1621 = 0;
        //T_CS1_LCD1621 = 0;
        uchar a[10];
        a[0]=0x21;a[1]=0x43;a[2]=0x65;a[3]=0x87;a[4]=0xa9;
        //SDA_LCD1621=0;     //将端口设为输出
        //SendCmd(BIAS);   //设置偏压和占空比
        //SendCmd(SYSEN);  //打开系统振荡器
        //SendCmd(LCDON);  //打开LCD偏压发生器
        lcdInit();
        RB3=1;
        //Write_1621(0x09,0x01);  //在地址0x09处写入数据0x01
        //WriteAll_1621(0,a,5);  //在起始地址为0处连续写入5个字节数据        //a为写入数据的起始地址,5为写入的字节数
        //SendCmd(LCDOFF);  //关闭LCD显示
        lcdDispPowerUp();
}

网友A:
示波器测试液晶驱动口有没有阶梯波出来,没有就继续研究初始化相关寄存器和硬件,主要是供电和时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