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人懂arduino呀?帮小弟看看这个扩展库怎么不能正确读

楼主(2013-08-31):
.h文件:
#ifndef  ADX345_H
  #define  ADX345_H
  #define  SlaveAddress   0xA6
  #include "WProgram.h"
  class ADX345
  {
       public:
          byte BUF[8];
          void Init_ADXL345(int sclpin,int sdapin);
          byte Single_Read_ADXL345(byte REG_Address);
          void Multiple_read_ADXL345();
       private:
          int  SCL;
          int  SDA;
          void ADXL345_Start();
          void ADXL345_Stop();
          void ADXL345_SendACK(int ack);
          int  ADXL345_RecvACK();
          void ADXL345_SendByte(byte dat);
          byte ADXL345_RecvByte();
          void ADXL345_ReadPage();
          void ADXL345_WritePage();
          void Single_Write_ADXL345(byte REG_Address,byte REG_data);
    };
#endif
.cpp文件:
#include "ADX345.h"
#include "WProgram.h"
void ADX345::Init_ADXL345(int sclpin,int sdapin)
{
   SCL=sclpin;
   SDA=sdapin;
   Single_Write_ADXL345(0x31,0x0B);   //测量范围,正负16g,13位模式
   Single_Write_ADXL345(0x2C,0x08);   //速率设定为12.5 参考pdf13页
   Single_Write_ADXL345(0x2D,0x08);   //选择电源模式   参考pdf24页
   Single_Write_ADXL345(0x2E,0x80);   //使能 DATA_READY 中断
   Single_Write_ADXL345(0x1E,0x00);   //X 偏移量 根据测试传感器的状态写入pdf29页
   Single_Write_ADXL345(0x1F,0x00);   //Y 偏移量 根据测试传感器的状态写入pdf29页
   Single_Write_ADXL345(0x20,0x05);   //Z 偏移量 根据测试传感器的状态写入pdf29页
}
void ADX345::ADXL345_Start()
{
     digitalWrite(SDA,HIGH);                    //拉高数据线
     digitalWrite(SCL,HIGH);                    //拉高时钟线
     delayMicroseconds(5);          //延时
     digitalWrite(SDA,LOW);                     //产生下降沿
     delayMicroseconds(5);          //延时
     digitalWrite(SCL,LOW);                     //拉低时钟线
}
void ADX345::ADXL345_Stop()
{
     digitalWrite(SDA,LOW);                    //拉低数据线
     digitalWrite(SCL,HIGH);                    //拉高时钟线
     delayMicroseconds(5);          //延时
     digitalWrite(SDA,HIGH);                    //产生上升沿
     delayMicroseconds(5);           //延时
}
void ADX345::ADXL345_SendACK(int ack)
{
     if(ack==1)
     digitalWrite(SDA,HIGH);                  //写应答信号
     else
     digitalWrite(SDA,LOW);                  //写应答信号
     digitalWrite(SCL,HIGH);                    //拉高时钟线
     delayMicroseconds(5);                 //延时
     digitalWrite(SCL,LOW);                    //拉低时钟线
     delayMicroseconds(5);                 //延时
}
int ADX345::ADXL345_RecvACK()
{
    int CY;
    digitalWrite(SCL,HIGH);                    //拉高时钟线
    delayMicroseconds(5);                 //延时
    CY = digitalRead(SDA);                   //读应答信号
    digitalWrite(SCL,LOW);                    //拉低时钟线
    delayMicroseconds(5);                 //延时
    return CY;
}
void ADX345::ADXL345_SendByte(byte dat)
{
     byte i;
     byte dat1;
     for (i=0; i<8; i++)         //8位计数器
     {
        dat1=dat>>(7-i);                          //移出数据的最高位
        dat1=(dat1 && 0x01);
        if(dat1==0)
        digitalWrite(SDA,LOW);               //送数据口
        else
        digitalWrite(SDA,HIGH);
        digitalWrite(SCL,HIGH);                //拉高时钟线
        delayMicroseconds(5);             //延时
        digitalWrite(SCL,LOW);                //拉低时钟线
        delayMicroseconds(5);             //延时
     }
     ADXL345_RecvACK();
}
byte ADX345::ADXL345_RecvByte()
{
     byte i;
     byte dat = 0;
     digitalWrite(SDA,HIGH);                    //使能内部上拉,准备读取数据,
     for (i=0; i<8; i++)         //8位计数器
     {
        dat <<= 1;
        digitalWrite(SCL,HIGH);                //拉高时钟线
        delayMicroseconds(5);            //延时
        if(digitalRead(SDA)==1)
        dat |=0x01;                      //读数据
        digitalWrite(SCL,LOW);           //拉低时钟线
        delayMicroseconds(5);            //延时
     }
     return dat;
}
void ADX345::Single_Write_ADXL345(byte REG_Address,byte REG_data)
{
     ADXL345_Start();                  //起始信号
     ADXL345_SendByte(SlaveAddress);   //发送设备地址+写信号
     ADXL345_SendByte(REG_Address);    //内部寄存器地址,请参考中文pdf22页
     ADXL345_SendByte(REG_data);       //内部寄存器数据,请参考中文pdf22页
     ADXL345_Stop();                   //发送停止信号
}
byte ADX345::Single_Read_ADXL345(byte REG_Address)
{
     byte REG_data;
     ADXL345_Start();                          //起始信号
     ADXL345_SendByte(SlaveAddress);           //发送设备地址+写信号
     ADXL345_SendByte(REG_Address);            //发送存储单元地址,从0开始
     ADXL345_Start();                          //起始信号
     ADXL345_SendByte(SlaveAddress+1);         //发送设备地址+读信号
     REG_data=ADXL345_RecvByte();              //读出寄存器数据
     ADXL345_SendACK(1);
     ADXL345_Stop();                           //停止信号
     return REG_data;
}
void ADX345::Multiple_read_ADXL345()
{
     byte i;
     ADXL345_Start();                          //起始信号
     ADXL345_SendByte(SlaveAddress);           //发送设备地址+写信号
     ADXL345_SendByte(0x32);                   //发送存储单元地址,从0x32开始
     ADXL345_Start();                          //起始信号
     ADXL345_SendByte(SlaveAddress+1);         //发送设备地址+读信号
     for (i=0; i<6; i++)                      //连续读取6个地址数据,存储中BUF
     {
        BUF[i] = ADXL345_RecvByte();          //BUF[0]存储0x32地址中的数据
        if (i == 5)
        {
           ADXL345_SendACK(1);                //最后一个数据需要回NOACK
        }
        else
        {
          ADXL345_SendACK(0);                //回应ACK
         }
     }
    ADXL345_Stop();                          //停止信号
    delay(5);
}

网友A:
你可以到arduino开源社区www.dfrobot.com.cn里找这个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