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时选定的IC总是不好买或者很贵,请教为什么?

楼主(2013-08-31):
现在部门做硬件就我一个,有什么电路就全权交给我了,自主性较大。
但现在越来越觉得郁闷的是,每次设计电路的时候直接从IR MAXIM等
半导体厂家官网上直接查满足要求的芯片,做板后去中发电子市场买芯片的
时候总是碰到器件不好买或者买不到的情况,商家说要调货,价钱很贵
什么的,想问下各位牛人,你们一般是怎么办的?怎么知道选的这个芯片
比较常用,或者说有一张常用器件的选型表之类的东西?愁死了,诚心请教。

网友A:
水平问题

网友B:
需求分析啊

这个在做项目之前就有要求的
慢慢来  一步不能登天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需求分析啊

这个在做项目之前就有要求的

雷哥说的对!
支持!
选IC前一定得先查查价格,看看boss舍不舍得花钱啦。

网友D:
有些可以先从TAOBAO查查,TAOBAO多的话就好买了.
最好找家大的供应商,新产品的话找他们申请样品啊.

网友E:
做设计前,要先了解市场,这是电子工程师的基本功。

楼主:
引用 网友E:
做设计前,要先了解市场,这是电子工程师的基本功。

了解市场没有错,可是市场上光二极管都几百上千种,从什么方式入手呢,总不能找个卖家一个个问呀,烦都烦死了,各位有什么好的方法吗?

另外我选的芯片淘宝上都有卖的,也不贵,去中发就不好买了。

还记得上次去买74LS154,中发找一圈没找到,只有一家有卖的,还要28一片,还要订货,最后在一个角落了找了一家,10块钱买到了。昨天更改了下设计,选用74HC154,特别好买,一块多钱就搞定了,搞的我太郁闷了……

网友F:
了解市场没有错,可是市场上光二极管都几百上千种,

二极常用的也没几种类型 例:整流400x(1A) 540x(3A) 肖特基SS1x(1A) SS3x(3A) ... 再整个4148在身边一般设计基本都可应付 注意:常用量大的才便宜(4007耐压比4001高但不见得4001就便宜)
有空到市场转转,在设计初期对所要用的器件进行评估,现在淘宝上也可查看比较!

网友G(点评):
建立几个深圳的供应商,多问问出货量大的东西

楼主:
淘宝上价钱有些乱,在中发买东本总是有种被黑的感觉

网友H:
找几家靠谱的供应商~

网友I:
打酱油的路过,学习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了解市场没有错,可是市场上光二极管都几百上千种,从什么方式入手呢,总不能找个卖家一个个问呀,烦都烦 ...

这个只能靠多看、多记,你买菜不也同样么?
你说的那个74LS154就是一个典型例,LS器件停产淘汰了十几年,新货的存量稀少、昂贵很正常。这种事情只要有心,知道了也就是一瞬的事,许许多多这样的一瞬构成的就是潮流。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只能靠多看、多记,你买菜不也同样么?
你说的那个74LS154就是一个典型例,LS器件停产淘汰了十几年, ...

也只能这样慢慢汲取教训和积累经验了,还好公司产品处在研发阶段,没有过分注重成本,不然真是悲剧了。虽然公司没有问题,但自己总有一种冤大头的感觉,唉

网友E:
其实,最好的办法是“逼”,如果是你自己创业,钱的压力就会逼你在最短的时间内搞清楚,就像经常买菜的主妇肯定对菜市场的行情了如指掌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其实,最好的办法是“逼”,如果是你自己创业,钱的压力就会逼你在最短的时间内搞清楚,就像经常买菜的主妇 ...

看来只有慢慢熬了,一点点积累,没有什么简便方法

网友J:
老芯片的话,公司应该能建立自己的库,尽量用已经用过的,别乱选。
新的芯片的话,可以申请样片啊先

网友K:
平时注意积累 型号 性能 价格 及市场普及率
你到这些公司网站上找的器件,基本都是新推出来的型号,市场占有率少,代理少,当然价格大 难买啦。况且你用量也少

网友L:
先看看公司有哪些稳定的供应商,能不能优先提供,再去找合适的,然后询价,比较合适的再采用,时间长了,积累多了,就知道那些好买到!

网友M:
对,个人认为不能关门做设计。
应该在设计之初就与供应商沟通,自己提要求,请供应商推荐料号。
这样供应商就会天然的考虑库存,性价比等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