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dac7512 的接口程序如何写,为什么这个输出不对

楼主(2013-08-31):
#include "reg52.h"

//12位数模转化DAC7512的接口程序,由51单片机实现
//函数接口:void DAchange(unsigned int dat)

sbit NSYNC=P0^5; //dac7512 使能端
sbit SCLK=P0^6; //dac7512 时钟端
sbit DIN=P0^7;  //dac7512 数据端

//da驱动程序
void DAchange(unsigned int dat)

{
unsigned char DA,i,j,DAL,DAH;

if(dat>4095)
    {
    dat=0;
    }
else
{
    DAL=dat%256 ;
    DAH=dat/256 ;
    NSYNC=0;
    i=0;
        while(i<2)
        {
            if(i<1)
                {
            DA=DAH;
                }
        else
                {
            DA=DAL;
                }
        for(j=8;j>0;j--)
                {
            DIN=(DA&0x80);
            DA=(DA<<1);
            SCLK=1;
            SCLK=0;
                }
        i=i+1;
        }
    NSYNC=1;
    }
}
void main(void )
{
while(1)
        {

          DAchange(3000) ;

        }

楼主这个芯片后续成功了吗 我现在做的是没输出 ,但时序是对的 用逻辑分析仪看过 求回复

网友A:
不知道怎么个 "不对"?   有误差还是完全没有输出?
有误差估计是时序问题. 完全不输出那就多了, 除了时序, 还有连接信号甚至焊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