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求教,红外发射管一直处于发射,接收头一直是高电平,怎么回事?

楼主(2013-08-31):
在做红外发射时,1ms发射,1ms停,但是接收头就一直是高电平,我换成1ms发射,900ms不发射,这样循环,接收就正常,这怎么回事?还有请问,发射管一般驱动电流为多大,我用的是9013三极管放大,接10欧姆上啦限流电阻,3.3V的电源!!

网友A:
仔细看你用的接收头的规格书,会里面告诉你为什么

网友A:
发射电流和你要求的发射距离有关

网友B:
这就说明你的红外管反应速度不够或者是接收管的速度不够啦,要设计高速的发射与接收电路,那就要好好研究技术文档啦,找到符合要求的发射与接收管!电流的话得看查看技术文档,看看9013的放大倍数,估计电路的电流,再看这个电流能不能符合发射管的要求。

网友B:
还有就是红外发射与接收一定要注意自然光的影响!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就说明你的红外管反应速度不够或者是接收管的速度不够啦,要设计高速的发射与接收电路,那就要好好研究技 ...

错了,这和什么红外发射接收管的速度没半毛钱关系。这是一体红外接收头为了提高抗干扰能力特意设计的一个特性--不能接收连续码信号(脉冲型红外接收头)。这种接收头对载波的最小最大长度 ,持续时间空闲时间等都有要求的。要接收速率高的连续码的话,要用电平型接收头(抗干扰能力极差)或支持短码的接收头。

网友C:
2楼正解

网友D:
红外种类多了去了,不要一棍子打死;

网友E:
楼上正解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错了,这和什么红外发射接收管的速度没半毛钱关系。这是一体红外接收头为了提高抗干扰能力特意设计的一个 ...

资深工程师就是牛X啊,说话的语气也这么独特,可是小弟想问:你是怎么看出是“一体红外接收头”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资深工程师就是牛X啊,说话的语气也这么独特,可是小弟想问:你是怎么看出是“一体红外接收头”呢?
...

通过楼主的描述就可以看出

网友F:
为了一个连原理图都没有的问题吵架,没有必要。
如果是红外接收头,1毫秒比较临界,一般最小要大于700微妙。
如果是自己搭的分立电路,也得看看电路的瞬间响应。
没有图纸,能分析吗?让大家猜谜吵架?

网友G:
引用 网友B:
资深工程师就是牛X啊,说话的语气也这么独特,可是小弟想问:你是怎么看出是“一体红外接收头”呢?
...

还用看么,从你不能持续发射就知道了。带铁壳的或者那种塑料头的都是一体头了,现在一般都是用一体的了,三极管不管用pnp. ,npn. 都可以的。

网友G:
做好了10几米距离都很轻松的

网友G:
比如说你要做个人体遮挡监测,一边发一边收。显然你持续发射是不行的

网友H:
我最近在做反射型开关管,发射管电流一般是10ma-60ma不等,电压一般是1.2V-1.4V。接受管集电极电阻一般是10K。
你用的10欧姆的限流电阻,会不会不小心把发射管烧了呢?要是烧了的话集电极电压会一直是高电平的。。。
话说,手机相机一般可以检测到近红外光的,而IRLED一般是发射管波长是840-920nm,你可以用手机相机看下亮不亮。
不亮的有可能是发射管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最近在做反射型开关管,发射管电流一般是10ma-60ma不等,电压一般是1.2V-1.4V。接受管集电极电阻一般是10 ...

亮的,现在发射的问题解决了,模拟NEC编码,38K载波用定时器产生占空比1:3,发送数据还算正常,就是红外接收头解码不正确,发送的时候解码的低电平或者发送端是高电平(高电平有载波发射,接收头就输出低)时间不对,发送数据协议:9MS高电平,4.5MS低电平为前导码,560us高560us低代表“0 ”   , 560us高1.69ms低代表“1”,发送时的560us高电平不准,低电平(就是没载波发送)非常准,以下为程序,就是用示波器观察的时候,接收头的560us低电平,有的准,有的不准,所以就解不了码,:
/*******************模拟NEC编码,9ms高电平,4.5ms低电平作为前导码,8位地址码,8位地址反码,8位数据位,8位数据反码*/
#include<stc12c5a60s2.h>
#include<intrins.h>
sbit LED=P1^0 ;
bit flag;

void Delay1ms()                //@12.000MHz
{
        unsigned char i, j;

        _nop_();
        _nop_();
        i = 12;
        j = 168;
        do
        {
                while (--j);
        } while (--i);
}

void Delay900ms()                //@12.000MHz
{
        unsigned char i, j, k;

        i = 42;
        j = 10;
        k = 168;
        do
        {
                do
                {
                        while (--k);
                } while (--j);
        } while (--i);
}
void Delay200us()                //@12.000MHz
{
        unsigned char i, j;

        _nop_();
        _nop_();
        i = 3;
        j = 81;
        do
        {
                while (--j);
        } while (--i);
}
void Delay560us()                //@12.000MHz
{
        unsigned char i, j;

        _nop_();
        _nop_();
        i = 7;
        j = 133;
        do
        {
                while (--j);
        } while (--i);
}
void Delay450us()                //@12.000MHz
{
        unsigned char i, j;

        _nop_();
        _nop_();
        i = 5;
        j = 167;
        do
        {
                while (--j);
        } while (--i);
}
void init()
{
          // TMOD=0x01;
        TMOD &= 0xF0;        //设置定时器模式
        TL0 = 0xED;                //设置定时初值
        TH0 = 0xFF;                //设置定时初值
        TF0 = 0;                //清除TF0标志
         EA=1;                 //打开全局中断
         ET0=1;                //打开定时器0
         TR0=0;                  //先不启动
}
void send9ms()
{
  TR0=1;
  Delay1ms();         //7个1ms,示波器测得只有8.6ms.后面加400us=900ms
  Delay1ms();
  Delay1ms();
  Delay1ms();
  Delay1ms();
  Delay1ms();
  Delay1ms();
  Delay200us();
  //Delay200us();
  //Delay560us();
  //Delay1ms();
  //Delay1ms();
  TR0=0;
  LED=0;
}
void send4_5ms()//发送4.5ms低电平(即无红外产生)
{
   TR0=0;
   Delay1ms();
   Delay1ms();
   Delay1ms();
   Delay1ms();
   Delay200us();
   Delay200us();
   Delay200us();
   //Delay560us();
   //TR0=1;
}
void send(unsigned char date)
{
   char j;
   unsigned char date1;
   date1=date;
   send9ms();        //9ms前导码高电平,对于发送端
   send4_5ms(); //4.5ms前导码低电平,对于发送端
              for(j=0;j<8;j++)            //前8位地址码 全为0
           {
                     TR0=1;                  //发送0
                  Delay450us();                  //输出高电平调试输出时间为560us
                  //Delay40us();
                  TR0=0;
                  LED=0;
                  Delay560us();
           }
           for(j=0;j<8;j++)              //前8位地址反码码 1
           {
                     TR0=1;                  //发送1
                  Delay450us();//输出高电平调试输出时间为560us
                  TR0=0;
                  LED=0;
                  Delay560us();
                  Delay560us();
                  Delay560us();
           }
           for(j=0;j<8;j++)             //8位数据 暂时以发送0x55做测试
           {
               if(date&0x01)           //发送低位在前
                   {
                             TR0=1;        //发送数据1
                          Delay450us();//输出高电平调试输出时间为560us
                          TR0=0;
                          LED=0;
                          Delay560us();
                          Delay560us();
                          Delay560us();
                        }
                        else
                        {
                              TR0=1;           //发送数据0
                                  Delay450us();//输出高电平调试输出时间为560us
                                  TR0=0;
                                  LED=0;
                                  Delay560us();
                        }
                        date>>=1;
             }
                      for(j=0;j<8;j++)//发送8位数据反码
               {
                  if(date1&0x01)
                        {
                                       TR0=1;           //发送反码
                                  Delay450us();//输出高电平调试输出时间为560us
                                  TR0=0;
                                  LED=0;
                                  Delay560us();
                             }
                        else
                         {
                          TR0=1;
                          Delay450us();//输出高电平调试输出时间为560us
                          TR0=0;
                          LED=0;
                          Delay560us();
                          Delay560us();
                          Delay560us();
                        }
                        date1>>=1;
           }
           send4_5ms();

}
void main()
{
         init();
         LED=1;
         while(1)
         {
           send(0x55);
           Delay900ms();  //间隔900ms发送一次

         }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定时器产生占空比为1:3的38k的载波
{
         if(flag==0)
         {
           LED=0;
           //TMOD &= 0xF0;        //设置定时器模式
             TL0 = 0xED;                //设置定时初值 20us
           TH0 = 0xFF;                //设置定时初值
           //TF0 = 0;                //清除TF0标志
           flag=1;
         }
         else
         {
           LED=1; //6us高电平,由示波器所测得赋值5刚好合适
           TH0=(65536-5)/256;
           TL0=(65536-5)%256;
           flag=0;
         }

}

网友A:
红外接收头的输出宽度会受接收信号的强度影响,和发射的宽度一般会有+/-6/fo,具体看所用接收头的规格书。

网友H:
引用 楼主:
亮的,现在发射的问题解决了,模拟NEC编码,38K载波用定时器产生占空比1:3,发送数据还算正常,就是红外 ...

这要看你电路设计的吧,有没有用运放比较器之类的,还有光电对管本身相应速度都有个延迟的。要是再加上开关的话估计延迟更大了。

网友I:
你用的接收头应该是脉冲型红外接收头,在接收信号时要有一定的时间间隔才能输低出电平。间隔应该是大于60ms,所以你设置1ms时就等于没间隔连续发射信号,所以接收头就不会输出低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