字符串长度求取问题

楼主(2013-08-31):
(无正文)

网友A:
强转一下就行了
strlen((char*)str)

网友B:
strlen((const char*) str); //不带字符串结束符结果为6
sizeof(str); // 带字符串结束符,结果为7

网友C:
其实对字符串来说,符号是无所谓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strlen((const char*) str); //不带字符串结束符结果为6
sizeof(str); // 带字符串结束符,结果为7 ...

我也想说的是直接用sizeof函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