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中断程序问题

楼主(2013-08-31):
今天我接触了cc2530的中断程序是这样的写法
#pragma vector = T1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IMER1_ISR(void)

还有之前在keil中写过51的中断程序
void UART_IRQ(void) interrupt INTERRUPT_UARTIRQ

T1_VECTOR 和INTERRUPT_UARTIRQ        都是中断编号

这些中断程序是和不同编译器有关吗?
交流一下,还有什么其他的中断程序的写**

网友A:
写是给编译器看的。目的是把这段代码编译成汇编时在对应的硬件中断地址加上   JMP  xxxxxxx ;
就是跳转指令,跳到你的中断函数,xxxxxxxx就是你写的这个中断函数首地址。不同的环境写法都不一样。

网友B:
和编译器有关

也和编程思想有关 都是根据参考手册写出来的 手册上面有个中断向量表

网友C:
不同芯片不同的写法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写是给编译器看的。目的是把这段代码编译成汇编时在对应的硬件中断地址加上   JMP  xxxxxxx ;
就是跳转指 ...

明白楼上的意思了,不同编程环境写法不一样,但是需要完成的任务急达到的目的是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