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通信中的偏移量是啥??!

楼主(2013-08-31):
求解,刚刚看到一can的通讯协议,貌似需要设置 偏移量……查了几本书,木有这个概念呀!!用DSP咋弄这个!!谢谢

网友A:
先看看这个文档   了解一下
偏移量   不太清楚

网友B:
网络的偏移量都是根据地址算出来的。

网友B:
这个应该也是相似的吧。

网友C:
不太清楚,帮顶一下,希望楼主能早日突破。

网友D:
举个例子:
    我们用四个字节表示一个变量,如:电压值,然后添加一个偏移量来表示正负:
    unsigned long volt,voltage;
    unsigned long offset;

    volt    = 10000;             // 10000表示10.000V
    offset  = 100000;            // 100000 为偏移量
    voltage = offset  + volt;    // 表示+10.000V
    voltage = offset  - volt;    // 表示-10.000V

这是我的理解,希望对你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