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放大电路输出问题

楼主(2013-08-31):
实际电路是照着上面的原理图搭的,软件仿真是可行的,输入20mV电压,放大250倍,输出5V;但是在面包板上实际仿真时输出的电压始终是6.7V不变,不管怎么调节输入电压或者是放大倍数,输出的电压就是6.7V不变,是芯片坏了吗,是输入电流过大把芯片烧了吗,还是电源供电电流太大,找不出原因啊~

网友A:
看不到图 有可能是芯片选型的问题

网友B:
OP07没那么大的输出功率,放大250倍应考虑几级放大级联

网友C:
应该采用多级的,看看DATASHEET,肯定超出了放大区域了。

网友D:
给放大芯片输入的工作电压的也是6.7V的么?

网友E:
检查下很有可能是芯片被烧坏了,若输出电压跟输入的电源电压相同相近的话

网友F:
软件仿真,原理上是对着的,实际实验的时候,就看焊接是否OK

网友F:
还有芯片的是否还能正常工作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