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贴片电阻可以用AD自带的封装么??

楼主(2013-08-31):
(无正文)

网友A:
当然可以.......不然人家费那么大劲搞那么多库干什么....

网友B:
不放心量下尺寸就知道了

网友C:
可以,但是手工焊接偏小点 可以自己稍改大点

网友D:
封装自己可以改大点

网友E:
当然可以,你自己用多大功率的就选什么样的封装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