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MOS管电源切换电路疑问求解

楼主(2013-08-31):
注:图中的三极管标错了,应为NPN。

小弟设计这个电路想实现当外部电源接上时,自动将内部电源断开的功能,
负载可以由内部电源或者外部电源供电,外部电源优先级最高;内部电源是始终接着的,
外部电源是随时可以插上的,这两个电源都是USB供电,只不过是两台计算机,因USB供电能力有限,
所以不想在电路中加入二极管。

但是这个电路在仿真和搭电路的时候遇到了一个致命的问题:在只有内部电源的情况下,Q4并没有真正的导通,
仅有其内部的寄生二极管导通了,这样负载端的电压约4.6V(负载再大些的话可能更低);而Q5却完全导通了,这样Q5导通之后
NPN三极管Q6被打开,Q5也就名正言顺的打开了,
而Q4却被关闭了?

于是仅对右侧电路做仿真处理,发现mos管依然导通,三极管依然开启。
仿真图如下

不知为何会出现这种情况?还请大侠不吝赐教感激不尽。

小弟在此翘首以盼》》》》

楼主:
求 解决办法

楼主:
可能是Q5一上电是微导通导致的  求解决办法

网友A:
MOS管的寄生二极管所致。内部电源应该正向应用,外部电源应该反向应用。内部电源部分也应该加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MOS管的寄生二极管所致。内部电源应该正向应用,外部电源应该反向应用。内部电源部分也应该加驱动。 ...

求详细说明。

网友B(2017-06-29):
修改的咋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