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阻焊绿油塞孔起什么作用?

楼主(2013-09-01):
(无正文)

网友A:
我觉得也就是绿油本身的作用。保护铜箔。增强美观。见过不盖绿油的过孔,整个板子很难看

网友B:
本人觉得还可以防止连锡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本人觉得还可以防止连锡

这个有可能。

网友C:
防止氧化~

网友D:
可以有效的防潮,前提是不刷三防漆的话

网友E(2014-08-15):
可以有效的防潮,前提是不刷三防漆的话        赞同

网友F:
防潮,防氧化,防连锡
本身是露铜区域就不需要绿油塞孔了,很难看
QFN芯片中心焊盘有通孔,对面也不需要塞孔,这样可以防止焊接出现气泡

网友G:
1.防止连锡短路。特别是BGA位置。
2.LED板的话避免透光。
3.防潮,防气泡。

网友H:
可以防连焊的作用,一般BGA封装的制版工艺都要绿油塞孔,不然很容易焊连锡,其他封装的不做绿油塞孔问题也不大。